请教6n2+6p14 PCB

楼主(2023-09-03):
坛友好!
      自己画的6n2+6p14 PCB,想请教一下,音频输入的GND这样连接绕了半圈比较长,会不会有影响?造成杂音多?
(因为俺实在是没办法把音频输入gnd直接连到下边)
      另外这PCB布线还存在什么问题,还望各位网友指正!
      谢谢大家!

图中白色文字为标注。

图中白色文字为标注。

楼主:
采用的是白版电路,在此感谢白版!!

网友:
10*10的板,感觉装机时不好布局

网友A:
为何不用整板铺地,信号线尽量距离要短。

我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整板铺地,信号线尽量距离要短。

我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参考!
您这块板装机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参考!
您这块板装机了吗?效果如何?

这个6N1+6P1也是双面整板铺地,已装机,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再预留一个低放管的位置,否则一旦声源不给力后面电路想改动都没位置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整板铺地,信号线尽量距离要短。

我是这样的。

米其图案好可爱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有手艺,设计也合理.....

网友:
我想要电子管的 9P 7P 管座的AD封装:  我不会画原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