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点亮独立的15盏灯 有啥办法

楼主(2023-09-03):
手头有很多12v小灯泡,和12v继电器,想制作个档位指示灯。一共可以安装15盏灯,想来接在控制器手柄上一定很逼真,于是就动手尝试,结果超出自己能力了。小白在此求教各位师傅帮忙。

目前已知控制器机器背面最右侧7、8、9、10共计4个针脚正好有16种組合输出; 扣除0000, 对应15個挡位——刹车b1~b9,N档,加速p1~p5。
(我開Windows控制器去看的話, 切到不同挡位, 有红色按鈕亮起)

原本设想有三个:
第一个:当档位在N ,控制器背面7针 、9针输出高电平(电压2.5v左右),利用这两个针脚信号来点亮一盏指示灯提示我在N档位。当我挂在“N挡”以外的任意挡位时(7针9针不同时输出高电平)指示灯熄灭。
以此类推,当刹车在“b1”挡时,控制器背面 7针 10针同时输出高电平 ,利用这个针脚信号来点亮一盏指示灯。

第二个,当挡位在b2时(7针高电平),b1指示灯也跟着亮;在b3时(8针9针10针高电平),b2 b1指示灯也亮起一直到b8(9针高电平)时, b1~b7指示灯也亮起。 加速挡也是如此(类似老录音机的电平指示灯,档位越高,亮的灯越多)

第三个,当挡位在刹车“b9” (10针高电平)其他14盏指示灯都熄。

如何能让每个档位都对应一盏指示灯,共计15盏指示灯。
我是个新手小白(小学生),希望能用单纯的继电器控制,程序、单片机不考虑。

原始笨拙的方法就可以,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用单片机最省事,其次是用门电路搭,全部用继电器实现会整出一大坨,很麻烦。

您的描述的不清楚,条件没给足,建议列出真值表,给出各档位对应的端口电平值。
例如N挡时7、8、9、10端口电平为1010,类似这样列个表,把各个挡的二进制值都给出来。

还是以N挡为例,用一个与门就行了,7、9脚接与门的两个输入端,输出端通过驱动电路接灯泡。当7、9脚都为高电平时,与门才输出高,灯泡亮。
用继电器也可以,就是麻烦点。7、9脚都接三极管去驱动相应的继电器,这俩继电器动触点分别接VCC和地,两个常开端接第3个继电器的线圈,第三个继电器去控制灯泡。
以上只是举例,不实用。因为其他档位也会出现7、9脚都为1的情况,电路具体要怎么弄,需要您给出真值表才行。

总之,电路设计倒是不难,只用继电器的话可能会麻烦点,电路弄出来会很丑,用门电路更好一些,但前提是您要给出真值表。

网友B:
CD4067 相当于一个单刀十六掷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CD 来决定。

网友:
二极管与非或门,原理简单易懂

网友C:
对,可以用简单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

至于如何用门电路来搭建,建议楼主看一看数字电路的基本原理有关如何运用逻辑“真值表”的知识,来自己设计具体电路。

也可以使用现成的合适逻辑ic,以简化电路。比如用cd4028这种BCD码/十进制译码器ic。但需要2只,且需增加一个反相器,如下图:

网友D:
楼主您玩N比例的火车模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玩N比例的火车模型吗?

兄弟玩什么轨道火车模型?玩什么车型?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是,用单片机可能最靠谱,门电路搭建亦可;
被迫使用小灯泡和继电器?LED+三极管的话,应该更得劲。

网友:
接单片机ADC,ADC接电位器输入,数字量后输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最省事,其次是用门电路搭,全部用继电器实现会整出一大坨,很麻烦。

您的描述的不清楚,条件没 ...

档位    针脚7        针8        针9        针10
b9  (灯15)        0        0        0        1
b8(灯14)        0        0        1        0
b7(灯13)        0        0        1        1
b6(灯12)        0        1        0        0
b5(灯11)        0        1        0        1
b4(灯10)        0        1        1        0
b3(灯9)        0        1        1        1
b2(灯8)        1        0        0        0
b1(灯7)        1        0        0        1
N 空(灯6)        0        1        1        0
p1(灯5)        1        0        1        1
p2(灯4)        1        1        0        0
p3(灯3)        1        1        0        1
p4(灯2)        1        1        1        0
p5(灯1)        1        1        1        1
刹车挡位 “b ” 空挡 “n ” 加速“p”
b9(eb)急刹车 挂在此档 只亮它一盏(灯15)
b8 挂此挡时 (灯14)比它低的刹车挡位灯也要亮 (灯14 灯13……灯7)
N 开启时  只亮它一站(灯6)
补充:挂其它任意挡位时 此灯(灯6)均灭。

p5 挂此挡时 (灯1)比他低的加速挡位也要亮(灯1 灯2 灯3 ……灯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可以用简单的逻辑门电路来实现。

至于如何用门电路来搭建,建议楼主看一看数字电路的基本原理有关如 ...

谢谢建议 写了这么多很感激。单片机这个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原本希望继电器多一些,需要那个开关的声音。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对单片机完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玩N比例的火车模型吗?

玩 ho和n比例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是,用单片机可能最靠谱,门电路搭建亦可;
被迫使用小灯泡和继电器?LED+三极管的话,应该更得 ...

我很想组建一个笨拙的机械控制电路,那种继电器咔咔的声音,钨丝灯泡昏黄的灯光,会很有年代感,特别是推火车操纵杆时,继电器噪音+钨丝灯泡会有一种穿越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玩什么轨道火车模型?玩什么车型?

蒸汽机和内燃机电力机车,有个小沙盘。

网友E:
这个不是很难。最简便的办法,如果你想独立控制,每盏灯都可以单独控制打开和关闭的话,就用15个开关和15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感觉太简单了那就用单片机但单路要会编程了。前面一种方法是最简单的,可以单独控制每盏灯也可以让其中几盏灯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汽机和内燃机电力机车,有个小沙盘。

我很久没玩了,玩HO电力机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很难。最简便的办法,如果你想独立控制,每盏灯都可以单独控制打开和关闭的话,就用15个开关和15个 ...

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因控制器输出的信号不是单一的,所以在“全部用继电器去控制”的道路上被难住了。
关于模型,我也很少碰了,偶尔跑一跑算是维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因控制器输出的信号不是单一的,所以在“全部用继电器去控制”的道路上被难住了。
...

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啊,12伏特电源,12个继电器,12盏灯,12个开关连接起来就可以会有什么难度?每个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的电源,继电器的触点连接灯泡,灯泡一头接继电器触点另外一个头接电源,就这样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所有的开关用人工控制开和关,这样有什么难度?再不明白我画张草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啊,12伏特电源,12个继电器,12盏灯,12个开关连接起来就可以会有什么难度?每个开关 ...

谢了,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因为我用的控制器输出只有4个端口,端口有15个组合的信号;要控制15盏灯, 我在11楼里写了请教的内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了,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因为我用的控制器输出只有4个端口,端口有15个组合的信号;要控制15盏灯, 我在 ...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控制器,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这个装置里面是什么系统,单片机还是小规模的逻辑控制电路,完全没有讲清楚让别人回复问题,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67 相当于一个单刀十六掷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CD 来决定。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控制器,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这个装置里面是什么系统,单片机还是小规模的逻辑控制电路 ...

我这台控制器是通过usb连接电脑的一台“控制器手柄” 厂家说明书没有详细说明它的系统。

它配备了四个扩展口,可以确定扩展口的针脚会根据“控制器上挡位”的不同而输出高电平信号。
高电平信号用万用表直流挡位测电压在2.5v左右。 不输出信号电压为0。
扩展口为四个独立针脚 共测量出15种高电平输出形式。

所有的“请教内容”和关于“针脚补充内容”都在1楼和11楼,未说清楚的地方 我尽力而为。

灯负载部分我打算用12v光耦继电器。
目前能想到的是这些。
业余爱好,感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最省事,其次是用门电路搭,全部用继电器实现会整出一大坨,很麻烦。

您的描述的不清楚,条件没 ...

如您所述,n挡 7 9脚输出高电平 其它针脚也会出现7 和 9 ,我正是卡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出现类似 挂n挡亮灯时 b2也会亮灯。

网友G:
想要用继电器来实现2进制到16进制的译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要用继电器来实现2进制到16进制的译码

对,完全用继电器(带光耦隔离的继电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控制器是通过usb连接电脑的一台“控制器手柄” 厂家说明书没有详细说明它的系统。

它配备了四个 ...

这要打开看看内部结构和芯片才知道大概的系统是什么。。

网友H:
P1到P5是刹车,一脚到底可以理解,也就是可以直接让P5亮起,同时P1-2-3-4跟着亮:那么,是不是松脚后即逐个熄灭不用保持?挂挡的b1到b9,是否只能从b1开始,逐步加挡,而不能直接跳挡?减挡过程是不是可以一步到任意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述,n挡 7 9脚输出高电平 其它针脚也会出现7 和 9 ,我正是卡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

别着急,能实现。

整理了一下,看看是不是下面这个意思:

大概想了一下, 全用继电器就太复杂了,不现实。
可以用两片74ls138组成4/16译码器,用上面朋友推荐的CD4067更简单。
就用CD4067译码吧,后面再用点手段处理一下,应该能达到上图的效果,您先确认一下上面那个图标有没有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很难。最简便的办法,如果你想独立控制,每盏灯都可以单独控制打开和关闭的话,就用15个开关和15个 ...

继电器要求的驱动电流太大,你的控制器应该提供不了。
还是静下心来学习单片机吧,这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P1到P5是刹车,一脚到底可以理解,也就是可以直接让P5亮起,同时P1-2-3-4跟着亮:那么,是不是松脚后即逐个熄灭 ...

控制器的杆子不能跳越挂挡, 它一定是是逐一加减。从n挡 一脚到p5 实际是 从p1 p2p3p4再到p5。  控制器杆子贯穿下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着急,能实现。

整理了一下,看看是不是下面这个意思:

太感谢了!我确认 就是这个需求。  这个亮灯图的意思完全是我期待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要求的驱动电流太大,你的控制器应该提供不了。
还是静下心来学习单片机吧,这是正解

好的,我会抽空学学看。继电器我想到了光耦隔离的模块 可以高低电平触发 计算了一下 用25个继电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67 相当于一个单刀十六掷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CD 来决定。

我搜了一下有卖的这个的,我理解为,有了它 我可以将控制器的4个输出信号焊接到s0~s3 然后就可以每一路点灯的信号了。 有了这个信号 再用光耦继电器去驱动12v灯泡。 再次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控制器的杆子不能跳越挂挡, 它一定是是逐一加减。从n挡 一脚到p5 实际是 从p1 p2p3p4再到p5。  控制器杆 ...

也就是说,各个挡位都是默认保持当时状态的,而不是松手就自动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各个挡位都是默认保持当时状态的,而不是松手就自动回位.

是的    状态是恒定的

网友G:
做继电器矩阵恐怕不行,供电电源也受不了,不过,如果你的光耦够多的话,可以试着做光耦矩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继电器矩阵恐怕不行,供电电源也受不了,不过,如果你的光耦够多的话,可以试着做光耦矩阵啊,。

刚刚算了一下全部用继电器的情况下 要用75个继电器  。最多68个继电器在同时工作。用光耦隔离的继电器 电流大约100ma,耗费90w功率。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述,n挡 7 9脚输出高电平 其它针脚也会出现7 和 9 ,我正是卡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

昨晚画了个图(图2),能实现图1的逻辑关系:

左侧是接口部分,抬升控制器输出的高电平电位到12V,适配CD4067。B、C路没画,简化为方块代替。
中间是解码部分,用前几层楼您搜到的那个板子就可以,自己焊也可以。
右侧是实现同时点亮多盏灯的电路,其实就是用几只二极管隔离,避免其他输出的干扰。
右上是继电器驱动部分,共需要15组这样的单元。(继电器线圈要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漏画了)

偷懒,图上没给出器件编号和型号。
三极管用常见的8050、8550就可以,二极管用4148,电阻1K。
继电器用普通的12V微型继电器就可以了,触点容量1A就足以带个灯泡。

大概捋了捋,应该没啥大毛病了,您再看看有没有BUG。

说实话这个方案还是太麻烦,会用单片机的话,一块最小系统板、15块继电器板(网上都有成品,不贵)拼在一起就可以了,甚至不用动烙铁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晚画了个图(图2),能实现图1的逻辑关系:

提些改进建议:

1、继电器的线包应该各并一只二极管,以避免反电动势击穿驱动bjt。

2、另外,可以考虑将A、B、C、D四个接口电路由原来的同相放大改为反相放大,这样每个接口可省一只bjt和一只电阻,但是,cd4067后面的二极管网络需要相应改接法。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

开始根据楼上坛友的提供的电路图 学习接触二极管 三极管的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些改进建议:

1、继电器的线包应该各并一只二极管,以避免反电动势击穿驱动bjt。

多谢建议,保护管确实漏画了,回帖里提了一句。
最初的设想是接口用一片TLP521之类的4路光耦,继电器驱动用ULN2003。
一是怕控制器输出接口的电流输出能力不足,二是怕贴主手上没备货,干脆改成用电阻、三极管等常用件搭吧,这个倒是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画了个图(图2),能实现图1的逻辑关系:

努力学习看了看,貌似看明白了您的意思,十分感谢.在您给的图2中,我有1个疑问请教:

请教一:cd4067需要12V工作电压(信号输入电压) 图2最左侧表述的用三极管将控制器PIN7 8 9 10口的2.5V信号 抬升电压到12V信号能否通过继电器来实现;

我搜索网上可采购到带光耦隔离的12V继电器模块(带高低电平出发) ,首先将4个PIN口输出分别接到继电器模块输入端口上,(继电器模块有光耦隔离,不用担心干扰,保护控制器不会被12V击穿损坏。) 然后利用pin口输出信号,直接给继电器模块输入端。此时,输入端通过光耦信号触发继电器12V接通。通过这四个模块继电器完成抬升电压的作用,四个继电器12V组合信号 给cd4067输入端。这样是否行得通?

请教二: 图二连续电灯需要二极管隔离,学习二极管特性发现二极管导通时有0.7V压降,这样会不会导致 当L14灯点亮时(12V)L7会有变暗(7个二极管* 0.7=4.9v压降)实际L7灯电压变成了7.1V(12V-4.9V)。或者说 ,当L8点亮时 L7灯 会有0.7V压降 , L9 点亮时 L8 压降0.7V L7压降1.4V。依次类推,档位数越大,灯的压降依次增大?(肉眼看到的灯泡效果可能是:随着档位的拉高 需要同时陪着亮的低档位的灯会因为二极管导通逐渐变暗)

请教三: 您说的第二种方案(单片机+14个继电器) 我能感觉到非常方便,也很有兴趣去尝试,有推荐的成品集成模块推荐购买吗? 直接用电烙铁焊接线头我可以做到。

再次感谢细致的指点,受益匪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努力学习看了看,貌似看明白了您的意思,十分感谢.在您给的图2中,我有1个疑问请教:

请教一:cd4067需要12 ...

第一个问题:
逻辑器件的高电平要高于VCC的1/2,12V供电,高电平至少要大于6V才行,2.5V会被当作低电平处理,所以电平转换是必须的。
可以用您说的那种光隔离继电器,其实“继电器”部分都多余,直接用光耦就行。
最初设想也是用光耦,怕您找不到器件才用常见的电阻、三极管来搭。其实用四只单光耦或一片四光耦就行。

第二个问题:
您的担忧有道理,如果L1-L15这几个端口直接驱动“灯泡”,会出现您说的问题。
但在此应用上不必担心,因为L1--L15端口外接的是三极管。硅管的基极--发射级压降为0.7V,换句话说只要驱动电压大于0.7V,电流给够三极管就能饱和导通。L14亮时,L7端口的7.1V是足够让后面驱动继电器的管子导通的。

第三个问题:
最近常用STM32,51已经不太了解了。您某宝上搜搜STM32最小系统板,货非常多。用F103C8T6芯片的量最大,价格5-6块钱吧。
继电器模块用您熟悉的光隔离继电器模块就行,输入端是光耦,可以直接接单片机。
用单片机还有些门槛,开发环境的搭建需要您熟悉计算机,软件的安装和配置要熟练,会一点点C语言,还要有个编程器。单独为了做这个指示电路,细想想所需的东西还不少。如果是以这个制作为目标,目的是入门单片机,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逻辑器件的高电平要高于VCC的1/2,12V供电,高电平至少要大于6V才行,2.5V会被当 ...

知道了,补充一个疑问,关乎继电器触发的。我在网上看的那个光耦继电器一体的模块支持 高低电平触发, 我用低电平触发 是不是也可以?芯片12v供电是否可以降低到5v供电?  谢谢

网友:
HC595D,两片,解决问题
2片支持128路LED驱动,64路灯珠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玩什么轨道火车模型?玩什么车型?

我玩Ho比例的,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做了一个大沙盘,随着疫情的解封,就烂尾了!车型蒸汽、内燃、电力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补充一个疑问,关乎继电器触发的。我在网上看的那个光耦继电器一体的模块支持 高低电平触发, 我 ...

前几层的那个电路是高电平亮灯,继电器模块需要设置为高电平触发,串个1K左右的电阻直接接在L1--L15接口就可以。
CD4067可以工作在5V,但某些工况下二极管“网络”压降太大,输出的高电平不一定能可靠驱动三极管,VCC还是高一些更可靠。

网友:
二极管矩阵不知道是否可以,驱动LED最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玩Ho比例的,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做了一个大沙盘,随着疫情的解封,就烂尾了!车型蒸汽、内燃、电力都有。

买的HO电气火车很多年了一直没有搬出来玩了,控制开关可控制车辆的行走和声音感觉不错的。当年玩的挺开心的但现在玩的东西太多了逐渐被冷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买的HO电气火车很多年了一直没有搬出来玩了,控制开关可控制车辆的行走和声音感觉不错的。当年玩的挺开心 ...

接口器件换为光耦,规整了一下画法,这版看着更直观。

如果是小功率灯泡,其实可以不用继电器,灯泡换到继电器线圈位置,用8050直接驱动灯泡。
大功率灯泡可以用8片SO-8封装的NMOS(例如APM9926),这种小贴片封装电流也能到4-5A以上,可以驱动二三十瓦的12V灯泡。15个继电器换成8片贴片MOS,板子体积大大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器件换为光耦,规整了一下画法,这版看着更直观。

如果是小功率灯泡,其实可以不用继电器,灯 ...

楼主不想这样,最好是利用原来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器件换为光耦,规整了一下画法,这版看着更直观。

如果是小功率灯泡,其实可以不用继电器,灯 ...

好的,最后这个优化的图中右边光耦元器件12v 那一路对地的电阻要多大合适?这个对地电阻作用是什么?我买一些相关元器件喜欢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最后这个优化的图中右边光耦元器件12v 那一路对地的电阻要多大合适?这个对地电阻作用是什么?我买 ...

好的,最后这个优化的图中右边光耦元器件12v 那一路对地的电阻要多大合适?这个对地电阻作用是什么?我买一些相关元器件喜欢试试看。

电阻用1K即可。

第一个作用是I-V转换。光耦内光电管导通后电流流过电阻,电阻上的压降作为输出信号送解码电路。
第二个作用是防干扰。光耦关断后输出为高阻态且芯片输入口阻抗较高,接这么个电阻可降低线路阻抗,防止电磁干扰使数据口出现不该有的高电平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最后这个优化的图中右边光耦元器件12v 那一路对地的电阻要多大合适?这个对地电阻作用是什么?我 ...

学习了,谢谢解答,准备采购所需零件,尝试按照指导图组建试试看。

又及:前前后后收到了不少指点消息,最终帮助我迈出第一步。回想起自己初中时的数学老师,有一次在他的课上我连续提问很多问题,到最后被训斥“你哪来的那么多为什么”   呼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HO电气火车很多年了一直没有搬出来玩了,控制开关可控制车辆的行走和声音感觉不错的。当年玩的挺开心 ...

我发现这 火车模型需要几个人一块摆弄,一边交流一边玩,乐趣多。一起拍个照片拍个视频 挺好的。附一张照片。

网友:
采用 4线-16线译码器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HO电气火车很多年了一直没有搬出来玩了,控制开关可控制车辆的行走和声音感觉不错的。当年玩的挺开心 ...

玩火车模型的太小众了!火车模型吧多少年了,注册吧友也就三万两千多人,我想再加个50%,玩这个的全国也到不了5万人。

楼主:
进展记录:“照葫芦画瓢”。今晚照着坛友“bg1trk”提供电路图,自己像抄作业般的画了一张。一来加深记忆,没事就看看;二来就当“秋季板报”自娱自乐。尝试着标了一下电流的方向,错误之处还请师傅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