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最大极限电流IDM如何测试,测试这个电流是否可以决定这个MOS管的好坏不易烧

楼主(2023-09-03):
MOS管的极限电流和雪崩能量哪个更重要,哪个参数决定他的稳定性,不容易烧毁?  研究MOS管几个月了,还是好疑惑,网上查到用脉冲测试IDM、有用电焊机、有用专用几万的仪器,哪个更科学?  还是说买个30V  100A的可调电源,能否这样测试? G极直接接12V还是直接用PWM控制加大测试?

网友:
我今天想起来,10多年前我曾在外网看到过一份RCA公司用于测量bjt的SOA曲线的分析仪电路图纸(我现在找不到)。

楼主可以试试搜索这一类仪器的电路图,研究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和方法,花为自己所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W一台,不知道能否测试电流

20年前我设计了一种用脉电流测试的MOS管测试仪,最大脉冲电流可以达到50A,因为是脉冲测试法所以测试时管子不会发热,主要测量范围:

1、击穿电压VDSS 测量范围: 0―1999V,
2、IDSS  1mA、250uA、25uA 。
3、栅极开启电压VGS(th) 测量范围: 0―10V。
4、Gfs 跨导测试电流Idm:不小于1―50 A
5、Gfs 跨导测试范围:1―100 。
6、通态压降测试电流:不小于1―50 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寻求的是简易的廉价的测试方法,并非专用测试仪器设备。

制造商的一些数据不是测出来的,是算出来的,尤其是 Idm 之类,这个前面说了,英飞凌等厂家在解释 Idm 等数据时暗示了这一点。

其它一些数据,是用管芯,在“充分散热”下测试的,这个充分散热我们做不到,而且我们买到的是封装好的管子而不是管芯,所以原则上,我们测不了厂家 DS 上的一些数据。当然,可以“接近”测试,这个还是可以的。

比如楼主要测的 Idm 需要短时间大电流脉冲,最简单的就是找个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然后给摸死一个矩形波就好,看摸死啥时候炸

网友D:
手册上明确说了,这个指标是用脉冲法测出来的,就是很窄一个脉冲,MOS还没来得及发热,或者说发热的热量很小,在这种条件下测试的。你自己测,时间稍长一点,管芯瞬间高热量来不及散发出去,瞬间就烧毁了,看SOA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
最大电流是实验室测试,只是对晶圆的性能测试,一般要求散热要好,晶圆接线很特殊,最大电流只是表示晶圆性能,但是一般的成品用的是硅铝线,实际上达不到,几根硅铝线也过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比如说国产选型,怎么确认一堆MOS管的ID,如何选出性能好的,耐用的?  而且很多国产规格书很多是乱写的: ...

与你有同样的想法和疑虑。

网友E:
我感觉IDM就是一个随意值,
好多封装一样的、持续电流Id不同的管子,Idm就是固定等于4倍Id。
然后那些本来Id也很大的,这个倍数就调整成3倍

网友:
MOS管的用途有放大、开关、整流等,每种型号的MOS管适合怎样用,厂家资料都应该有说明,实际使用须根据使用情况、封装形式以及价格因素综合考虑用哪个。

网友F:
按照厂家给的数据用就行啊
还要自己测试?
注意管子的SOA就好。

网友B:
按照英飞凌的说法,Idm 由热设计也就是封装决定,所以很可能(暗示)不是测试出来的。
如果要测,理想的仪器当然是功率器件分析仪比如 KS B1505/06 之类,电流可达数 kA,电压可达数 k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IDM就是一个随意值,
好多封装一样的、持续电流Id不同的管子,Idm就是固定等于4倍Id。
然后那些本 ...

同一型号和封装的管子都未必完全一样,个人测又很麻烦

楼主:
就比如说国产选型,怎么确认一堆MOS管的ID,如何选出性能好的,耐用的?  而且很多国产规格书很多是乱写的  所以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测试他的最大ID电流,如果用12V  100A的加电炉丝测试,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英飞凌的说法,Idm 由热设计也就是封装决定,所以很可能(暗示)不是测试出来的。
如果要测,理想的仪 ...

这个测试仪一台15万

楼主:
这种值得买吗,可以测试通态电流,不知道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你有同样的想法和疑虑。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值得买吗,可以测试通态电流,不知道是否有用

所以让你买 KS 1506 咯,用它测出来的数据大家都信服,你买个国产的,你自己都上来问信不信

btw. 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测试方法,比如你自己贴的 DS 里 Idm 测试条件是脉冲宽度限制于 Tjm,问题是,你怎么测 Tj?

网友G:
要让管子“不易烧”,关键是要把管子控制在SOAR(安全工作区)内。

与其去测这个没什么实际作用的Idm,还不如根据自己电路的需求去测SOAR上(某个点)的实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让你买 KS 1506 咯,用它测出来的数据大家都信服,你买个国产的,你自己都上来问信不信

KEYSIGHT B1506A  要大几十万一台,深圳有这种可以共享测试的地方吗  主要测试MOS管、三极管功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让管子“不易烧”,关键是要把管子控制在SOAR(安全工作区)内。

与其去测这个没什么实际作用的Idm, ...

我是想挑市场上质量好、价格低的MOS来做替代,质量好价格低的基本只有国产能实现,但国产的规格书。。。。基本是乱做,所以需要确定这个MOS管能否直接替代某个型号,如果确定能否替代,感觉直接用他标称的电压电流,并不准

网友H:
正经MOS管的DATASHEET上面会写明测试方法的,只是业余条件下,不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经MOS管的DATASHEET上面会写明测试方法的,只是业余条件下,不易实现。

是的,仪器死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明确说了,这个指标是用脉冲法测出来的,就是很窄一个脉冲,MOS还没来得及发热,或者说发热的热量很 ...

专业,讲的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仪一台15万

我们寻求的是简易的廉价的测试方法,并非专用测试仪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厂家给的数据用就行啊
还要自己测试?
注意管子的SOA就好。

SOA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值得买吗,可以测试通态电流,不知道是否有用

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寻求的是简易的廉价的测试方法,并非专用测试仪器设备。

自己用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条件进行测试。缺点是,不方便评价管子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多少?

2.3W一台,不知道能否测试电流

楼主:
MOS管的安全工作区,这个好像也不太好测试,完全凭厂家写

网友:
Safe Operate Area,摸死在不同场合下,每次工作(导通)时间(占空比)不同,有的甚至是直流,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窄的脉冲,那么摸死可以安全工作的电流就会不一样,因此制造商用 Safe Operate Area 描述工作电流和时间的关系。

至于摸死的最大电流,就当它是广告词吧

网友I:
现在大体上要求过流/短路测试最好找华晶的MOS,其他国产的就算了,像锂电池保护板短路电流很高的,国产的只有华晶可以和国外的拼一下。

网友I:
你砸开MOS,看一下里面的硅铝线,也可以估算大概可以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造商的一些数据不是测出来的,是算出来的,尤其是 Idm 之类,这个前面说了,英飞凌等厂家在解释 Idm 等 ...

要加负载吗,还是直接DS管路?  如果没烧,是直接增大频率吗还是调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大体上要求过流/短路测试最好找华晶的MOS,其他国产的就算了,像锂电池保护板短路电流很高的,国产的只 ...

士兰好像也还可以,但外面还有些小芯片厂价格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砸开MOS,看一下里面的硅铝线,也可以估算大概可以过多大的电流

国产里面的线是自己定的,都是尽量用粗的,这个铝线不值钱

网友:
极限电流和雪崩能量,这两个参数都是理论计算数值,对你选择MOS没有参考意义,一般是看耐压和连续电流,跨导,极间电容大小,这些都是可以测试的,外面卖的MOS筛选仪器就可以了,如果是做锂电池保护板的,短路电流非常高的,你只能通过测试才能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造商的一些数据不是测出来的,是算出来的,尤其是 Idm 之类,这个前面说了,英飞凌等厂家在解释 Idm 等 ...

制造商的一些数据不是测出来的,是算出来的,尤其是 Idm 之类,这个前面说了,英飞凌等厂家在解释 Idm 等数据时暗示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我都以为是测试出来的,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的安全工作区,这个好像也不太好测试,完全凭厂家写

那也只能参考厂家给的数据了
要安全的话,可以降额使用

网友D:
尽量选planar结构的MOS,其面积大,SOA很大,比较强壮。tranch结构的MOS,其特点是内阻很小(多个垂直沟道并联),Idm标称很大,但是SOA不大,容易坏。原因嘛,看看它们的结构就知道谁的热量更均衡,更容易散热:
这里有论文支撑,有人专门做了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选planar结构的MOS,其面积大,SOA很大,比较强壮。tranch结构的MOS,其特点是内阻很小(多个垂直沟道 ...

专业,平面确实抗冲击比沟槽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我设计了一种用脉电流测试的MOS管测试仪,最大脉冲电流可以达到50A,因为是脉冲测试法所以测试时 ...

还有卖吗,你做的这个仪器  测试出来的DS最大电流是属于实际极限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卖吗,你做的这个仪器  测试出来的DS最大电流是属于实际极限电流吗

      十年前就不做了,因为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测量是根据每个MOS管的PDF资料上的参数电流和电压的要求来测量的,符合参数表上的数据就是合格的,反之则不合格。所以想用小功率或小电流的管子来冒充大电流或大功率的管子,在仪器面前都会显出原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尽量选planar结构的MOS,其面积大,SOA很大,比较强壮。tranch结构的MOS,其特点是内阻很小(多个垂直沟道 ...

IR的平面和沟槽早就混着卖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平面的了,市面上的都是沟槽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IR的平面和沟槽早就混着卖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平面的了,市面上的都是沟槽工艺的。

沟槽直接替代平面可以吗,沟槽内阻比平面小几倍,芯片也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沟槽直接替代平面可以吗,沟槽内阻比平面小几倍,芯片也更小

现在说能否替代有点多余了,因为往后生产的都是沟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IR的平面和沟槽早就混着卖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平面的了,市面上的都是沟槽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