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这款收音机套件的电路

楼主(2023-09-03):
看着比较简洁,一级变频,两级中放,一级检波,一级低放。AGC反馈是靠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实现的。

网友A:
这种套件,用3伏电池,功率输出级用OTL电路,每只管子的电压只有1.5伏,限制了输出功率。音量很小,。最好选择带输出变压器的电路,音量大得多。中放只有一级,灵敏度也不高。有两级中放的电路要好得多。

网友:
V3应该是检波级兼AGC。

网友:
只有一级中放,一级低放,灵敏度较低,功放输出功率较小,要用老收音机的高灵敏度扬声器才好。

网友:
教学练手套件!

网友:
两级中放吧

网友:
90 系列管子的放大倍数比较大,音量不一定小。

网友:
练手套件而已:
二级中放,3V供电,无输出变压器……

其实也有几种厂制机和套件使用类似的电路:

中夏S66E收音机

中夏S66E收音机

红灯S66收音机

红灯S66收音机

兰陵X101收音机

兰陵X101收音机

咏梅牌收音机

咏梅牌收音机

中夏S66D收音机

中夏S66D收音机

中夏ZX619收音机

中夏ZX619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套件,用3伏电池,功率输出级用OTL电路,每只管子的电压只有1.5伏,限制了输出功率。音量很小,。最好 ...

不知在这种电路的基础上加一级中放保留三极管检波会不会更好或产生不良问题?电源可以用2节磷酸铁锂电池以提高电压。

网友C:
这种收音机套件只有一级中放,但是检波用的是三极管,如果两只中周参数设计得好(同类电路结构的套件,不同厂家用的中周参数并不相同),再加上合适的工作点调校,灵敏度、选择性可以与两级中放的经典机型相当,但是三极管检波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比两级中放机型小得多,AGC控制效果稍差。由于偏置电路省去了稳压,用新电池时声音大但是收音机自身的噪声也大,电池用旧之后声音会明显变小,这是缺点。
这个套件与中夏S66电路结构相同。如果仅对此套件来说,该套件是有很多缺陷的。第一,检波输出端中频旁路电路太简单,音频前置放大9014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又缺少一只220pF高频(中频和或者4k的音频高频)负反馈电容,两只功放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缺少两只4700pF高音频负反馈电容,这会导致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大位置(接收弱信号时经常需要调到最大音量)会产生啸叫,且,就算不调到最大音量声音也太刺耳、噪音大。把省去的这三只小容量电容加上去,声音会变得柔和得多,噪音也会降低,有用的声音音量并不会有明显减弱,听感直接提升一个档次。第二,OTL功放用4只电阻分压提供偏置,对于锗管功放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功放管用硅管的套件来说就很不合适了:①功放管的下偏置对于输入变压器次级的信号来说,相当于与功放管基极串联,这个电阻可以改善功放管的输入阻抗线性,但是如果加大下偏置阻值对信号来说损耗又太大,会导致音量不足;②分压偏置电路是需要消耗电流的,套件原配的偏置电阻取值,4只电阻总阻值仅440Ω,所以分压偏置就要消耗将近7mA的电流,对于整机最大电流仅仅40mA、中等音量收听节目仅需要消耗20mA左右的袖珍收音机来说,这7mA的电池消耗简直冤透了;③功放的上偏置电阻与下偏置电阻分压之后,把功放管输出波形反馈到输出变压器次级“冷”端,这其实是交流串联负反馈,这种负反馈会把功放输出级的电压放大倍数牢牢限定在2.2倍以下(实际放大倍数应该明显小于2.2),这会使原本增益就不太够用的音频放大增益进一步降低;④OTL功放使用简单的分压偏置,而电池组的电压又是不稳定的,两节干电池组电压在3.2V~1.8V之间变化,那么功放管基极偏置电压就在0.727V~0.409V之间变化,这么大的偏置电压变量,结果就是用新电池时功放管静态电流过大(但套件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把问题掩盖住了,组装收音机的人未必会发现),电池用旧一些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交越失真。
套件OTL功放偏置电路的改良:上偏置电阻换成330~390Ω,下偏置电阻换成1N4148二极管,再在每只4148二极管两端各并联一只6.3V2200μF电容。
套件电路的改进:LED限流电阻值提高到1k亮度同样够,这样可以使电源指示电路的电流消耗下降2mA以上;电源指示LED限流电阻设置在阳极,变频管基极偏置电阻改接LED阳极并重新调整阻值,可以变频增益和噪声,并且可以改善收音机对电池电压的适应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套件,用3伏电池,功率输出级用OTL电路,每只管子的电压只有1.5伏,限制了输出功率。音量很小,。最好 ...

3V供电用OTL功放本身没问题,只是要想声音响亮就得换4Ω喇叭。其实,这类袖珍收音机本身设计就不需要声音响亮而是省电,用8Ω喇叭在室内收听音量就够用,且大多数情况只需要开一半音量(整机平均电流20mA左右),耗电量非常节省。只要改造好功放的偏置,这种OTL功放的收音机最大音量状态,用8Ω喇叭最大电流在40mA左右,用4Ω喇叭最大电流在70mA左右,前些年我就把我那部博士618套件组装的收音机改成了OTL功放(改输入变压器、去掉输出变压器),并且换了磁带机那种4Ω大折环喇叭(纸质折环),声音并不比使用输出变压器小,而且音调优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在这种电路的基础上加一级中放保留三极管检波会不会更好或产生不良问题?电源可以用2节磷酸铁锂电 ...

原本设计就只有一级中放的收音机,中周参数与两级中放的有很显著的差别,再加上三极管检波器输入阻抗高、检波效率高,增益与两级中放加上二极管检波(二极管检波器是负增益)相差并不大,随意增加中放级数,会导致第二级中放严重过载,信号在二中放管集电极被限幅变成等幅波,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就算能再加一级中放,顶多也只能加一级增益调得很低的中放——其实,就算只有一级中放,大多数套件只要把中放的偏置电流调大到一定程度,收音机就会出现整个波段的啸叫,这是中放输出端中频电磁场被天线感应到形成的自激,这种自激是限制中放增益的关键,所以说,勉强增加一级增益很低的中放也没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收音机套件只有一级中放,但是检波用的是三极管,如果两只中周参数设计得好(同类电路结构的套件,不同 ...

请教一下,otl上偏置电阻是换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两个,都换成330-390?

网友:
楼主只发一帖后就没回应了。
作为练手套件,该有的都有了。所以如果不把焊盘玩到烂,光听别人说,效果是不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otl上偏置电阻是换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两个,都换成330-390?

两个都换。如果电池是两节干电池,那么先用390,使用新电池测试,暂时断开前级,LED电源指示电路暂时不接,只让功放级导通,这时偏置电路消耗的电流大约是2mA,关闭电源开关测量开关处电流测量结果减去2mA就是功放管的静态电流。如果功放级总电流在4~5mA之间,也就是功放管集电极电流在2~3mA之间,且中点电位刚好是电池组电压的一半,那么可以暂定上偏置电阻为390Ω*2,待前级组装和调试完成之后再听声音微调功放级两个上偏置电阻。
功放级的两个上偏置电阻调整有如此规律:一、当两只功放管为同一批次(批次指生产批次,不是三极管型号下方的331数字)、两只下偏置二极管也是同批次,那么通常情况下,只要两只上偏置电阻值相同,那么静态中点电位就大致是供电电压的一半,若中点电位偏离大于0.1V,那么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只上偏置电阻为360或430;二、在中点电位调整到合适之后,等比例增减两只上偏置电阻,通常只会改变功放管静态电流,中点电位几乎不改变,上偏置电阻越小,功放管静态电流越大;三、功放管上偏置电阻不宜大范围调整,当喇叭阻抗为4Ω,上偏置电阻在270~300之间,当喇叭阻抗为8Ω,上偏置在360~470之间,可兼顾偏置耗电量和输出功率,如果偏置取值合适但功放管静态电流偏差较大,那么最好更换其它批次的下偏置二极管或者其它批次的功放三极管。
功放管静态电流对功放有如此影响:一、功放管静态电流越大,功放级过零点失真越小,小音量状态下声音越圆润饱满;二、由于三极管输入阻抗随基极电流减小而增大,功放管静态电流越小,对弱信号的放大量就会低于强信号,而实际收听的节目,通常节目有用信号的音量要大于收音机自身噪声和外来电磁干扰产生的噪音(否则节目将没有收听价值),因此适当减小功放管静态电流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降噪作用。
改造后的下偏置电路由于电容的储电作用,功放管基极电流又只有半个周期,所以,输入信号幅度越大,下偏置两端的电压越低,因此容易出现大信号交越失真现象。为了解决此问题,通常要让偏置电路的电流远远大于功放管的动态基极电流:假设功放管放大倍数为200,在3V供电、喇叭阻抗4Ω的情况下,功放管动态最大输出电流为(1.5V-0.3V)/4Ω=300mA,所需基极最大激励电流为1.5mA,基极平均电流为1.5mA/2.828≈0.53mA,当两只上偏置电阻取值为330Ω,那么偏置电路的电流在2.4mA左右,大信号状态下流过下偏置二极管的电流仍然在1.9mA左右,总体变化不大,也就避免了大信号交越失真。

网友:
该套件掩盖功放管静态电流问题:套件的功放管静态电流测试点在功放管发射极,万用表电流档串入功放管发射极,由于小电流档万用表内阻比较大,测量时万用表内阻的串入使功放管工作电流发生改变,所以即使装上新电池也未必能测出功放级工作电流不对,可能出现的现象就是,测量时功放管电流为图纸标注值相近,然而在焊接电流测试口之后再测量整机电流,整机电流却远远超过正常的8~15mA,甚至可能出现功放管发烫的现象。
关于万用表电流档内阻,不同型号、不同档位的万用表内阻不同,MF-47万用表5mA档和50mA档的内阻分别是50Ω、5Ω,功放级又是分压偏置,因此,套件预留的电流测试口在发射极,测量结果与实际的静态电流相差比较大,我对这种测量方式的合理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