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和NE555制作的VCO

楼主(2023-09-03):
做出来效果还可以,但是原理不明,充放电路径比较复杂

网友:
建议用CMOS的锁相环,带着VCO,只要配好电容,加上电压就行了。

网友A:
把原理圗貼出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圗貼出來看看。

如图,

网友:
這是555的方框圗,很容易分析的:

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