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220示波器负24V能不能改正24V

楼主(2023-09-04):
TDS220示波器负24V能不能改正24V。示波器的屏坏了,原先是负压屏,现在想换成正压屏,不知这个24V能不能改成正压。请高手指点一下。 屏幕截图 2023-09-03

网友A:
电压所谓的正负都是相对于公用地的相对电压,新屏将公用地与其他电路完全断开,然后接到以前的负24V,正极接到其它电路的公用地,就可以了
一定要将新屏电路与其他电路完全断开哈,切记切记

网友:
如果不牵扯其它电路,可以把地和-24v换过来就变成+24v了

网友:
实在不行加个24V1A的开关电源或弄个DC-DC隔离电源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所谓的正负都是相对于公用地的相对电压,新屏将公用地与其他电路完全断开,然后接到以前的负24V,正极 ...

还要利用原机的5V电源,不可能完全断开原机公共端。不知道 这个负24V电压是不是只给屏用的,如单独给屏用,那就改造负电压为正电压。

楼主:
今天发现这电源板图纸上IC3的型号标注错误,应该是7912不是7812.

网友:
改是可以改的,但IC3得重新搞,得不偿失。直接搞个24V开关电源还好用。

网友B(2023-10-10):
请问,有没有完整的TDS220示波器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完整的TDS220示波器电路图

没找到过。

网友:
那楼主你的TDS220示波器屏换了吗?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这电源板图纸上IC3的型号标注错误,应该是7912不是7812.

我也有点看不懂,按图D3截止了,

如果D3反一个方向,7924.------1脚为地,2脚IN,3脚out,数出-24.5

如果D3是12V稳压管,7912-------1脚为地,2脚IN,3脚out,数出也可以-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T210,在负压二极管前面多加一个二极管,一个稳压管,两个电容就可以了。最好把电源的电容全换了,

能不能提供整改电路图,谢谢

网友:
感觉要是改,只能拆变压器,从电路板上焊下变压器,先看看那个公共端是不是有2股或2股以上,如果是,那就拆开分离线头,找出负压绕组,让独立出来单独一个绕组,原公共端作为正极,原负24v端作为负极,加整流部分;

网友:
我已改好了。

网友:
220伏取自桥堆,拆了个直流24电源加上家里现成的可调恒流恒压模块,给屏提供22V液晶驱动电压。

网友:
哎,想发个图都没法发。

网友:
原电源板的-24V电压只供给屏用,本来想简单点改成24v的。但没把握

网友(2024-06-13):
有没有这个电源及主板电路图。我想要。有就发我邮箱,86936510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