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胆机波形,求推荐一款电子负载

楼主(2023-09-04):
求推荐一款适合测试胆机的电子负载,测试胆机变压器,和输出牛的波形,胆机整体的波形

网友A:
用电阻吧,交流电子负载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吧,交流电子负载不现实

比如8欧姆 电阻。当作喇叭负载?

网友:
我测试这些用的大功率可调玻璃釉电阻,自带支架的那种。

交流电子负载主要是测试工频交流电源用的,频率主要是50/60/400/1000HZ这几个点,覆盖不了音频的20-20KHZ,如果定做价格肯定过百万一台,负载指标还达不到线绕电阻这个水平。

如果需要无感的精确测试,可以用厚膜电阻加大个的铝散热片,业余DIY感觉没必要。

网友A:
测R型变压器,这电阻价格不贵,调节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R型变压器,这电阻价格不贵,调节也方便

谢谢,测试电源变压器的负载,有推荐吗,测试滤波后的效果 纹波

网友:
测试滤波后的效果 纹波,

这个用示波器即可。

直流电子负载好找,测试整流后的情况可以用。但测试纹波,直流电子负载没见过这个功能。

网友:
用带电源分析功能的示波器,基本能测试电源的各方面性能了,包括电源输入端的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功率相位角、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电压波峰因数和电流波峰因数、整机功率效率。
整流滤波电源的纹波(电流测试法更准确)、瞬变反应、电源抑制比、稳压电源的环路稳定性。

网友:
整个电阻负载吧

网友:
电阻双面安装

网友:
买几条电炉丝;

网友:
用大功率的无感水泥电阻

网友:
没必要将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还费钱,除非你是专业做这个,固定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自做的简易型电子负载,测胆机直流供电能力,示波器监测纹波。
自做一个也方便,网上有图,画一下到立创免费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做的简易型电子负载,测胆机直流供电能力,示波器监测纹波。
自做一个也方便,网上有图,画一下到立创 ...

求链接……………

网友:
用电子负载失真你说怪谁那?

网友:
采用无感电阻最好,或者是康铜丝双线并绕自己做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