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充电器54.6v改58.4V。

楼主(2023-09-04):
前段时间海鲜市场50包邮入了一款锂电池充电器,想用于16串铁锂,一直没有找到改高电压方法,今天终于改好。原来这个充电器有两个431,调整431 R端即R1的阻值增大可以调整电压到58.4V或者58.8V。另一处的431调整上分压和下分压都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这个没灌胶吗。

楼主:
灌了,除了胶

网友:
第一个算是调对了;

网友:
你这胶是怎样除掉的

网友A:
你这个三石充电器有没有单片机?如果有就不用搞了。我的就是有单片机,升压后用了一个月,直接不行了。

网友:
三石有款LLC的电源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三石充电器有没有单片机?如果有就不用搞了。我的就是有单片机,升压后用了一个月,直接不行了。

那两个有一个as324运放,另一个可能是单片机。请问你的调了多少v?

网友:
真干净!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除胶,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
背面没除掉,直接揭开的

网友(2023-10-05):
能降压吗?手里有个60V的用不上了,想改成48V充电用

网友:
这样搞来搞去,还不如出掉再入一个58V的,这样改的耐用性待验证

网友(2024-01-11):
最麻烦的不是能不能调压或者调 多少,当你改变输出电压时,反馈电压也会跟着改变,一两V还好,超的多了,会把初级的芯片烧死,我的三石充电器就是因为这样损坏的。当时就是因为没考虑反馈电压。

网友:
老明邀请您访问矿石收音机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fromuser=%C0%CF%C3%F7

网友:
我是15串鉄锂改16串充电器,怎么调都是只能5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