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瑞萨单片机遇到问题

楼主(2023-09-04):
本来想参加LCSC活动薅羊毛,于是买了一些瑞萨单片机,第一次买了10片R7FA2E1A7,第二次用16减15优惠券又买了两片,于是看手册学习,先后学了IO操作、时钟初始化、PWM输出、ADC采样、DTC传输、SCI_SPI,这几天移植LCD驱动连续导致三片都没法烧写程序了,第一片按复位能连接上JLINK,烧写最简单LED闪烁程序LED不亮,也不知道是单片机坏了还是内部什么锁定了。第二片无法连接JLINK。。 第三片可以连接JLINK,但是不能烧写程序,却可以读出来。

就是操作IO和SPI,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感觉自己看瑞萨手册写起来太麻烦了,JLINK能连接还可以慢慢找哪里问题,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三片可能用串口烧写能恢复,我又从来没用过串口烧写,马上要秋收了没心情玩了,要弃坑了,白浪费七十多元和大量时间。。

第三片出问题的JLINK报错信息,可以调试但是不能烧写

要是会用官方提供的库写就好了,我也学了几天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用,于是又回到看手册操作寄存器的老路上来,结果就掉坑里了。

只是驱动几个简单外设就遇到问题了,而且问题都不知道出在哪里。。

能正常运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已经用了电池供电,仿真器上输出VCC就不要与电路板的VCC相连了。就是,如果电路已经有了电源供电 ...

不接VCC连接不上调试器,不接电池用调试器供电可以连接,调试器和电池都是3.3V。

这个转接板距离铁皮外壳能有1厘米,不操作33脚P103一切正常,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我实物图片可以看到33脚和别的引脚也没短路,我也用万用表测过没短路的,可能我程序写的哪里有问题,不是内部哪里把单片机IO都关闭了,就是烧了内部哪里的电路。

下面是别人参加LCSC活动用这单片机的电路图,我看别人都是P112接的电容到地,我没接这个电容,看手册也不知道接这个电容什么作用,手册比较长不知道哪个部分讲这方面很难查找。

网友B:
现在学单片机别学这些了。。。
用arduino学多好,买arduino nano国产的兼容片,也就10元多点,或者买ESP 8266, ESP 32这些也不贵。
人家这些直接用USB的,不要什么转接,代码库也是一套套的,网上的教程也多,看不懂网页,B站视频也多。
不会C语言,也可以用Python之类的写,方便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单片机别学这些了。。。
用arduino学多好,买arduino nano国产的兼容片,也就10元多点,或者买ESP 8 ...

感觉太难学了,瑞萨这个也有教程,我看了好几天都没学会怎么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寄存器多得吓人还用汇编太花时间了

网友C:
看提示是时钟出问题吧

楼主:
又烧了一片,单片机外部什么都没接,就接了一个串1K电阻的LED灯,单片机引脚之间我都用万用表测过没短路,这次长了个心眼,单片机供电串联了一个100欧电阻,程序可以运行,LED灯闪烁,我以为没问题了,短接100欧电阻,几秒钟后LED灯不再闪烁,单片机烧了。

前些日子有网友知道我在学瑞萨单片机怎么用还让我接高电压实验,我这啥都没接他就烧了

程序我贴上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大概SPI那里,我P103当普通IO口用没用内部SPI驱动

我是不敢试了,我的心在流血。。就是下面程序烧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寄存器多得吓人还用汇编太花时间了

寄存器再多也比库看起来容易,本来单片机不复杂,库搞那么多文件看着就头大,打开库全都是英文名字,很难了解底层怎么执行的,手册写的也很晦涩难懂,手册里面配置的例子很少。官方可能就是让用他做的那个工具配置,鼠标点点就配置好了,没想让用户去学他底层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提示是时钟出问题吧

可能单片机内部哪里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烧了一片,单片机外部什么都没接,就接了一个串1K电阻的LED灯,单片机引脚之间我都用万用表测过没短路, ...

程序肯定不会烧单片机,都是外围电路不合适。
不过我也不懂,建议把整个电路贴出来,如果不大就上照片,总有高手帮忙的。

网友D:
瑞萨的片子在日系消费电子,汽车里用的多,我10多年前给人开发智能电表,当时就要求用一款TSSOP20的瑞萨片子,忘了什么内核编号,光是从他家官网下载开发环境就下了一天时间。但片子用起来没任何问题。但自己玩开发建议用成熟片子。虽然瑞萨半导体总出货量全球排名第二,但并不意味着好用。

网友A:
1.请检查芯片第一脚是否与PCB上该芯片引脚焊片第一脚对准;2.请测量PCB上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串行调试囗有几根线与仿真器相连?是否包含GND也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肯定不会烧单片机,都是外围电路不合适。
不过我也不懂,建议把整个电路贴出来,如果不大就上照片, ...

电路就一个单片机,电路就是顶楼那个,再就是锂电池通过线性稳压器到3.3V给单片机供电,我的单片机焊接在转接板上,相邻两个引脚都用万用表测过没短路的,程序是写到SPI驱动液晶,只是开SCK0(P101)和MOSI0(P102)没问题,但是SS0(P103)引脚当作普通IO来控制高低来控制LCD写数据和写命令就出问题了,这个引脚可以由程序控制高低,但是单片机会烧内部电路,手册写的含蓄没说不能这样用,官方E2那个图形配置工具里面也是可以配置成普通IO。

第四片烧的我串了100欧电阻给单片机供电没问题,SPI这几个引脚都能控制高低,48脚P000口的LED也能正常闪烁,把100欧电阻去掉几秒钟后单片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瑞萨的片子在日系消费电子,汽车里用的多,我10多年前给人开发智能电表,当时就要求用一款TSSOP20的瑞萨片 ...

我也下载过官方那个开发工具叫E2,好像是eclipse改的,配置IO功能点点鼠标就行了,但是手册看起来实在是难懂,我是为了参加LCSC活动才买瑞萨单片机的,既然是瑞萨赞助的用瑞萨的单片机肯定有加分,没想到遇到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检查芯片第一脚是否与PCB上该芯片引脚焊片第一脚对准;2.请测量PCB上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我焊接好后都是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用万用表测过才通电,运行别的程序都正常没问题,就是写SPI程序时候遇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