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TJ2499三极管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2023-09-04):
查不到资料
金封管
国内游代换的吗?
谢谢!

网友:
TJ 2499 ist ein PNP/ VCEO: 60V / Pd: 115W / Hfe: 20 bei 4A / VCEsat: 1,1 V bei Ic=4A / ft: 2 MHz Gehäuse: TO-3
BD 316 ist ein PNP/ VCEO: 80V / Pd: 200W / Hfe:23 bei 8A / VCEsat: 1,0 V bei Ic=8A / ft: 1 MHz Gehäuse: TO-3
以上内容为复制粘贴,搜差不多的TO3封装PNP管就行.

网友:
用MJ15023 MJ15025替换吧,也有摩托罗拉标的。

网友A:
综合实机图纸、参数、一些维修经验分享 以及 国内靠谱的购买渠道

立创商城的:
2N3055、BD317
可能会比较合适

另付实机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综合实机图纸、参数、一些维修经验分享 以及 国内靠谱的购买渠道

立创商城的:

按电路图确实是NPN管,我查的资料有误。

网友:
2N3055等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