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ED灯

楼主(2023-09-05):
一个4W的LED烛泡发光昏暗且有微微闪烁,是四个灯珠均匀暗,按常规理解是驱动的问题,大概率是驱动的电容鼓包了。
拆开发现电容没鼓包,用12V直流(30年前自制的输出最高12V的稳压电源)直接接灯板,四个灯珠发光均匀但不太亮,拆另一个正常的灯接12V发光比较亮,如图。

至此基本确定是灯板的问题,再两个灯互换灯板,那个暗的灯板还是暗,把电源接单颗灯珠调电压,灯珠能亮至正常。这种四颗灯珠一起变暗的现象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找个3V电源,给每个灯珠单独供电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珠还可以换,要是那种贴片的不好换了。

贴片的也可以换,我曾经用煤气灶烤灯板换

楼主:
光衰的可能几乎不存在,因为这灯平时很少开,10头吊灯,其他9个灯正常。

网友:
12V应该是串联的,点亮后测电压,把电压明显升高的换掉

网友C:
LED灯里面的灯珠全是串联的,全盘发光暗那就是灯珠有坏的了,赶紧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里面的灯珠全是串联的,全盘发光暗那就是灯珠有坏的了,赶紧换吧

当然都换了,网上1W灯珠用红包10颗是几毛钱,买了两次20颗都用完了,因为把白光灯珠都换成了暖光,这个灯买来就是暖光,等下次大点的红包再买。

网友:
这种灯珠的灯不多见,车号识别的投光灯里见过这种

网友:
好多LED灯是散热不好而导致灯珠出问题的。

网友B:
这种灯珠还可以换,要是那种贴片的不好换了。

网友D:
这种灯珠,很少被用来做灯了!2835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珠,很少被用来做灯了!2835的多。

这种灯珠是贴片之前的,目前这种灯和灯珠网上还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的也可以换,我曾经用煤气灶烤灯板换

厉害!贴片的拆掉坏的可以,把好的拆出来就很难,温度控制不好很容易坏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3V电源,给每个灯珠单独供电就知道了

用稳压电源单独给灯珠通电,有一颗要到5V才微微亮,就是它了

拆下来通电,居然加12V电压也没达到正常亮度。

网友:
可以用加热台把灯珠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稳压电源单独给灯珠通电,有一颗要到5V才微微亮,就是它了

拆下来通电,居然加12V电压也没达 ...

恭喜找到害群之马
这种灯很多年前我也修过,都是用单独供电排除的
后来LED灯越来越便宜,就直接买松下、飞利浦这些了。基本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找到害群之马
这种灯很多年前我也修过,都是用单独供电排除的
后来LED灯越来越便宜,就直 ...

就是那个红夹子+号旁这颗灯珠,看上去可是一点看不出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