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912收录机中波灵敏度低,磁棒失效?

楼主(2023-09-05):
     一破烂处,偶得康艺8912收录机一台,原机功放部分被砸烂无法修复,收音机部分完好无缺,就在收音板上面安装CD7368做功放,和原机一样12V供电,本机有调频  长波  中波  短波,调频立体声解调用TA7640AP, 其他收音部分都是分立元件,长波还有2个台,但是噪声大,调频 中波 短波 无论灵敏度选择性都感觉很好,声音很好.

      昨天下午,手欠,把底板背面的短波振荡输入电容6800P电容,转到正面,但是正面不能安装,就返回原位,问题来了,发现中波灵敏度变低了,声音很小,用手摸中波磁棒,音量增大.,检查中波天线圈和位置正常,代换天线圈无效,新绕天线圈无效.....把中波天线圈推向磁棒中间,声音有所增大,把原机天线圈插入另一个新的20CM中波磁棒后,灵敏度起来了,声音大了,难道是磁棒失效了?

请大家帮忙判断问题,求一份康艺8912收录机图纸或者收音部分图纸.

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3-9-10 18:37):
问题没找到,但是已经“修”正常了,解决方法:中波天线线圈增加10---13匝,说明磁棒是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没明白.

网友A:
你焊回去的那个电容,焊接好了吗? 实在不行找个同规格的试试。

一般机器失调,磁棒稍微调一下即可,老机器磁棒磁导率下降,线圈稍微往里推一点即可,没你调这么大的。

如果元件都好的话,就重新统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回去的那个电容,焊接好了吗? 实在不行找个同规格的试试。

一般机器失调,磁棒稍微调一下即可,老 ...

那个短振耦合电容换成2200PF----0.01UF 试过,4700-6800PF最合适,郁闷,但是这个是和中波扯不上关系的元件,为何导致中波失谐呢?  我就一个数字表,板子上面的中周和振荡线圈都没有敢调,另换一根中波磁棒,中波基本可以正常收听. 遇到鬼了.

网友:
技术炸烈~~

网友B:
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诱因很明确:移动电容后引起的故障。解决也很容易,再重复一遍移动电容。估计的可能有:接错焊锡点了,你以为是AB点,其实是BC点。还有可能是焊锡多了,连上旁边的点,或者焊锡少了,没焊好。
总之就是找电容周围就可以了,不用动磁棒和线圈。仔细想想,你动的是电容后出的问题,这与磁棒和线圈有毛的关系啊。(测量一下线圈是否有断线)

网友C:
磁棒不会失效吧?应该是你没有统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诱因很明确:移动电容后引起的故障。解决也很容易,再重复一遍移动电容。估计的可能有 ...

就这个电容,你说怪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不会失效吧?应该是你没有统调好吧...

搞维修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既然长波   短波正常,公共通道应该没有问题,波段开关检查也是正常的,线路通的,中波电台频率刻度也正常,就是声音小,说明中振已经起振,线圈用正常机子移植过.....

用原机天线圈,插入20CM磁棒,声音哇哇叫......

网友D:
看你焊接技术不咋地,是不是电容下部有线条焊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焊接技术不咋地,是不是电容下部有线条焊短路了?

不会的,焊接非常小心,焊后还要检查...

楼主:
我想也是,但是没有先例,不敢肯定,再说了,磁棒这玩意应该不会退磁吧?

应该还是电路上面有问题,待查....

网友E:
肯定是手贱不小心弄坏了某个地方。
现在只能按一般修理方法走流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手贱不小心弄坏了某个地方。
现在只能按一般修理方法走流程了。

哎.....    后悔呀,确实手贱

没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只有慢慢摸索....

楼主:
问题没找到,但是已经“修”正常了,解决方法:中波天线线圈增加10---13匝,说明磁棒是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