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东西,翻出来个老硬盘 2160MB大容量

楼主(2023-09-05):
话不多说 直接开拆  并口的也没设备测试好坏了  这货估计当年怎么也得个3k,没找到这个报价  不过找到个97年的报价单可以参考
挺厚的  找了个现在的串口硬盘比较以下厚度   拆开看了才发现还是3个盘片的   原来听说IBM的是玻璃盘片的  想见识以下拆开一看还是金属盘片不是玻璃的
上照片   拆解不易  还可以的话请版主加个分

网友A:
和我拆的盘差不多,好像是一种陶瓷材质,基板可能是金属,类似搪瓷制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拆的盘差不多,好像是一种陶瓷材质,基板可能是金属,类似搪瓷制品吧?

我用螺丝刀敲了敲   是金属声      要是陶瓷的使劲摔会不会摔烂

网友:
盘片

【出自:百度百科】

网友:
果然好大容量,比我的西捷ST352A大许多倍。
西捷ST352A,台式机硬盘,3.5寸,40MB,IDE接口。
这个硬盘当年到我手上的时候分2个区,一个32MB,剩下部分再分一个区。装的好像是MS-DOS 3.31系统和一个FoxBASE做的计费软件

网友:
这种15毫米厚的2.5寸硬盘现在还在生产,多用于服务器领域,接口一般为SATA或者SAS。且SATA接口的笔记本用不了,不仅是厚度问题,而是这货跟3.5寸硬盘一样,是12V和5V双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螺丝刀敲了敲   是金属声      要是陶瓷的使劲摔会不会摔烂

我摔过,碎成渣渣

网友:
我还有一个几百MB的盘

网友C:
最好别“直接开拆”,应该接上系统试试还能不能启动和读取。如果盘是好的,就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直接开拆”,应该接上系统试试还能不能启动和读取。如果盘是好的,就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

没有设备能接了

网友:
可惜了,网上有并口转串口硬盘读取线,20多块钱一根。

网友:
日立当时宣传的玻璃盘,都不敢用日立

网友:
这些年电子技术发展迅速,集成度比过去高了几百上千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螺丝刀敲了敲   是金属声      要是陶瓷的使劲摔会不会摔烂

玻璃盘是 2000 年左右推出的桌面硬盘,40G 或以上容量

你这个肯定是铝的

网友:
只能是看看而已。

网友:
那个时代,电脑是真的贵赚的钱还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盘是 2000 年左右推出的桌面硬盘,40G 或以上容量

你这个肯定是铝的

好吧    我记得有这么一说呢      看了玻璃的还是不行  所以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记得有这么一说呢      看了玻璃的还是不行  所以后来就不用了

我买了俩,一个 40G 一个 80G

唯一庆幸的就是,出现问题前,数据备份出来了

网友:
还有个80G玻璃硬盘

网友:
2000年,点歌器里面6块60G的硬盘,号称原子弹,一台主机价值好几万。和现在比,只能呵呵了

网友:
这个可是好东西

     楼主可以直接收藏了

网友:
我前些年拆了个希捷硬盘,盘片看上去像金属,敲上去也像,但应该不是金属,至少不是铝。
硬度很高,剪刀可以划伤涂层,但基底上很难留下划痕。烧红了之后还是很硬,硬物重击不会留下凹痕。
我用了很大力气才掰碎,碎片没有明显形变,破碎面有半透明质感和玻璃很像,但比玻璃有韧性得多,强度也高得多。不知道是什么特殊的复合材料

网友:
我用过4.3G的昆腾火球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我摔过,碎成渣渣

那是ibm玻璃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