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启动电容冒烟了换上电容直嘀咕!

楼主(2023-09-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用油烟机的功率假设为150瓦左右,用2.2微法电容时强弱档显示为180瓦:140瓦。(没有更多的电容测试 ...

根据我测电风扇运行功率与标称功率的经验,你应该把你这台机子的强风档控制在140w左右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电容器已经看不出容量。5微法和4微法串联不是2.2微法是多少?串联后接入电路电机能转,功率显示140 ...

油烟机电机,有大功率与小功率之分。一般以油烟机铭牌标注的数值为准。
大功率的油烟机,一般电容器为3.5-5uf。你看不清,可以拿去电子店或者拍照来给大家看。
如果是3.5uf 的电容器(最小值),你用5+4uf 串联来取代,明显偏小值,电机运转乏力,电机也容易过热而损坏(运转速度太慢)。
还有这个电容器,不单单只是启动电容,它还是运转电容,从而提高电机的功率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装损坏的电容器你不拍,你拍功率计来干啥?
还有,5+4微法的电容器串联后,谁告诉你它是2.22微法的?难 ...

谁告诉你5u+4u串联不是=2.22u的?

网友C:
原装损坏的电容器你不拍,你拍功率计来干啥?
还有,5+4微法的电容器串联后,谁告诉你它是2.22微法的?难道4微法的电容器经过串联后的电容量会变大吗?^_^

网友:
查看油烟机上面的说明标签看上面标注的电机功耗是多少,然后调整启动电容到相应功耗左右就OK啦。

网友:
很多油烟机启动电容器就是4-5微法的,不过不是用电磁炉款式的。^_^
早段时间,拆下一套油烟机电路板,上面用3.5微法的电容器^_^

网友:
更换为4u的启动电容就可以。

网友:
一般用4---5U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5u+4u串联不是=2.22u的?

理论值(计算值)与实际值会有误差。
标称5微法和4微法的电磁炉电容器,用过的或者新品,有时候差异会很大。

网友:
你在帖子里认为的140w 电机功率比180w 电机功率安全一些,是错误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您讲讲错在哪里?我忘了测电流了。如果140W的电流小于180W的电流能不能说140W比较安全?

如果你更换的是小值电容导致它运转速度会变慢,电机铁心的涡流就会增大而发热,这个发热就会聚集导致电机线圈越来越热,直到电机转不动,涡流最大,不及时关闭它的电源,严重的后果就是电机烧毁。

网友:
如果你用4uf 的电容器来匹配180w 的电机,注意是匹配。此时电机的转速即是它的额定转速,电机铁心涡流最小,电机输出功率最大,电机线圈温度和电机的转速是恒定的,它的工作是最安全、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XW-150-B5型油烟机电机功率150W,实测57瓦。无法解释?另一台油烟机排风扇功率/电流:76.7W/336mA。相差 ...

是不是它工作在最小功率档位?或者你测试其实际功率的仪表测值不准确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用油烟机的功率假设为150瓦左右,用2.2微法电容时强弱档显示为180瓦:140瓦。(没有更多的电容测试 ...

理论上电机会温度偏高

网友:
标牌上一般都是标最大功率,抵挡57W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