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入坑胆机

楼主(2023-09-05):
前段时间问过一次凯立胆机功放牛质量问题最近海鲜市场有台二手凯立胆机果断拿下有点小问题更换2个电阻搞定el34推挽+6n8p+6n3重量级产品22公斤不敢独享发点图片大家共享。

网友:
这个偏压电路有点过于简易,用一个电位器同时调整四只功率管的栅负压,要想达到平衡,必须每声道的两支管子的一致性很强才行,误差一般不能超过10%。差异过大,则静态电流不平衡,容易造成磁饱和引起失真。不如用4个100K的电位器分别调整每个功放管的栅负压,替换掉那个33K电位器。调整到每个功放管的阴极电压一致即可。这样即使以后管子老化的速度不一致,也可以通过调整来取得平衡。间隔一段时间,定期检查调整。具体电路可以参照我的置顶帖,6P13P推挽电路。

楼主:
附上一份电路图

楼主:
手机码字不方便请见谅

楼主:
电牛尺寸长120*厚60*高100 输出牛长95*厚50*高8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牛尺寸长120*厚60*高100 输出牛长95*厚50*高80

很不错!牛够大。

楼主:
交流点灯没有任何交流声取下音箱外罩贴近高音单元才能听见一点沙沙声电牛不吼不叫安静发热量非常小

网友:
捡漏了。好东西。。图片太模糊了。电路图都看不清楚..

网友:
胆机推挽没意思,音质远比不过单端!

网友:
坑外--徘徊--入坑--折腾--再折腾--厌倦--出坑--坑外!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A:
最近也想弄台胆放玩,楼主方便透漏下价格吗?
TB上看了下,5k以上,5w的也有。这东西价格这么夸张吗?

楼主:
入手价格1K左右赌三牛及胆管正常赌对了就可以到手不用投资,那些什么贵族管西电这些都是需要脑放的以及管子炒作到天价的就不用考虑。购买看看重量还有论坛的口碑品牌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弄台胆放玩,楼主方便透漏下价格吗?
TB上看了下,5k以上,5w的也有。这东西价格这么夸张吗?

想玩胆机最好买套件自己装,也不用花很多钱,学习一下搭棚焊接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弄台胆放玩,楼主方便透漏下价格吗?
TB上看了下,5k以上,5w的也有。这东西价格这么夸张吗?

我有一台2A3单端,自己DIY的,家里胆机太多,都没地方放了,准备把这台2A3单端转让了。想要的话和我联系吧13510815656

楼主:
非常感谢院长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