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收音机pl550问题

楼主(2023-09-05):
机器开不了机。接通电源后有显示点击开机后自然熄灭,然后得点击复位才能正常有显示。不过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排线座接触不良。

网友A:
看一下FPC连接器,特别是那个竖着的,卧式的被板子顶着,不容易大肚子,立式的容易大肚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FPC连接器,特别是那个竖着的,卧式的被板子顶着,不容易大肚子,立式的容易大肚子

排线座时间长了会变形,中间会鼓起来,也不知道德生后期的机型有没有引起重视。

网友C:
老德生用料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FPC连接器,特别是那个竖着的,卧式的被板子顶着,不容易大肚子,立式的容易大肚子

的确有点微微拱  弄了下估计排线插座一起一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座时间长了会变形,中间会鼓起来,也不知道德生后期的机型有没有引起重视。

用不用排线插头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用排线插头一起换了

排线调换一下能不能插,可以就不用换新的。不能多次尝试。

网友B:
我想起来了,我的印象就是撬一下插座的弹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工艺就是一坨屎,用料再好都是可靠性不高。

我是指相对于后来的产品,德生机器工艺的确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我的印象就是撬一下插座的弹片。

我用电池仓接5v电压。之前都可以太久没用了居然开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德生用料还不错

2004的机器标签

楼主:
是的 你怎么知道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开机瞬间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有可能CPU有问题了。这几天在修PL660,奇葩的问题也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