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楼主(2023-09-05):
缺喇叭。刚30米收来的,值吗。
能是前辈DIY的吗

网友:
DIY(自己动手)牌

网友:
DIY牌收音机

网友A:
7管收音机 应该是海燕的成品电路板  配上变压器改成台式机  电路板可变电容器开孔附近 隐约看见海燕的厂标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的还是很用心的,先打理干净再进行后续的检修

网友:
怎么看也不像产品,就是自己组装的,时代太久了,当时这技术杠杠的,做的不错的,只是金属件没有电镀的痕迹。

网友:
4的整流管够大的啊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管收音机 应该是海燕的成品电路板  配上变压器改成台式机  电路板可变电容器开孔附近 隐约看见海燕的厂标

您说的有道理,电路板机芯是成品,稳压部分烘培的,
请问能看出是什么型号不,不知道喇叭接着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电路板机芯是成品,稳压部分烘培的,
请问能看出是什么型号不,不知道喇叭接着哪里

找到输出变压器 接上8欧1W的扬声器一般就能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输出变压器 接上8欧1W的扬声器一般就能响了

OTC输出,找到连接2只功率管的大电解电容器,接喇叭

网友:
头部多处一根横向的磁棒,不知道是不是长波的磁棒

网友:
这台机器在高频接收部分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至少五个独立波段,通过屏蔽的波段开关来切换。有可能具备长波接收。从印板可以看出,他的低放属于无输出变压器的otl功放电路.他也可以交流供电。他制作的整流.滤波.及稳压电路,在当年来说用料是够猛的
有时间查查资料,看他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印板电路

网友:
稳压电路好象用的是大盖帽锗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