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大正稳压电源电路图30V5A

楼主(2023-09-05):
求一张电路图:0-30V5A稳压线性电源,大正牌的(带变压器的那种)运放用的是一只358和两只741,被222V击坏,维修遇到点困难,类似的图纸也行。谢谢

网友:
     有实物,实在不行就抄图,再分析!

网友:
运放用的是一只358和两只741
建议抄图

网友:
2楼正解

   这些完全可以手抄的

网友:
数码有,可以去看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3053-1-1.html

楼主:
谢谢以上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