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小环天线是平放好阿?还是竖起来放好呢?

楼主(2023-09-06):
请教老师们小环天线是平放好阿?还是竖起来放好呢?那个摆位对辐射有影响?

网友A:
如果是中、短波,必须竖起来。
不切割电磁波怎么接收电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中、短波,必须竖起来。
不切割电磁波怎么接收电台。

就是啊,可能是想接收调频电视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可能是想接收调频电视信号吧

现在电视台调频伴音信号都没了,电视台模拟信号全部停了,都改成数字信号了,这就是为什么收音机能收听的节目越来越少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
    确实是这样子,。
现在基本是都是数字信号了,怪不得

网友:
竖着放效果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了

网友:
电视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电视差转台离我们这里都好几十公里,电视信号也只能发射第三频道。我这里有个村,四周都是高山,村子里有人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高杆上架起八木天线,可是怎么转也收不到信号。然后人们把杆子从这里移到那里,又从那里移到这里还是什么也收不到,人们折腾了好长时间都累坏了,这时举杆子的人一不留神连人带天线一下子掉在猪圈子里,也就在这时候屏幕上有了电视信号,从此电视天线就在猪圈里安了家。这个故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我觉得接收弱信号时才知道天线在什么状态下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