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来2只电容 做音频输入应该不错.

楼主(2023-09-06):
找出来2只电解电容    做音频输入应该不错.

网友:
我只选择质量可靠的电容,不听信别人说换了某某电容音质就会怎么样之类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

这两个电容,是N年前从原装小日子功放上面取下来的,接在均衡器输入端.......

电解电容做耦合,基本是廉价的低档思路

网友:
  村里有个年轻音响发烧友,花了2千块钱买了4只日本电解电容器,拿来我这里用LCR电桥测量,损耗相当于固态电容吧。他玩音响消耗的钱可以在附近买一套楼房了。

网友:
妙斯女神系列,不过0.33uf/50v想做什么耦合呢?石机容量太小,胆机电压太小

网友:
muse系列绝对好听

网友:
电容是好,可惜容量耐压不合适。如楼上所说。

网友:
容量太小用处不大

网友:
电容不错可惜太小

网友B:
在好也比不过CBB的,还便宜

楼主:
统一回复:

这两个电容,是N年前从原装小日子功放上面取下来的,接在均衡器输入端.......

网友:
电容不错可惜太小,用处不大,也太少了只有两个

网友:
我怎么感觉 做胆机耦合也应该勉强能用吧!  测量哈耦合之间的电压 能超过50V么?

网友:
尼吉康的電解還是不錯的,在不同測試頻率下的損耗离散度要比其它品牌的好,這對音頻非常有意义。

网友:
磁头放大可以用

网友(2024-09-10):
我有台CD机显示屏的-30V的滤波电容也是用的这个,全机全部是花花绿绿的电容,一个黑的电容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做耦合,基本是廉价的低档思路

拆开调音台,ASIO声卡,基本都是电解电容耦合

网友C:
搞些老云母,从nf到u F都有,不知道比哪些所谓发烧电容要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些老云母,从nf到u F都有,不知道比哪些所谓发烧电容要高到哪里去了

云母电容有UF级别的?不要说0.0xx uf也算UF级。。。不到1UF左右做音频耦合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好也比不过CBB的,还便宜

CBB音色偏冷,偏快。大多数人喜欢偏暖的音色。

网友:
节省体积,廉价可以用电解,长期性能不稳定,就是再差
用X2电容都要比电解好吧

网友:
绿皮的无极bp电容做耦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