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显示暗淡

楼主(2023-09-06):
一个牛屎坏的15b。铲了换了硬封的。现在能显示。也能用,就是现显示特别暗淡。正面几乎看不清。要斜着看才能看清楚。折腾了几天。也没搞好。求助坛友。

网友:
15B也值得这么折腾吗,我的15B买了就全新闲置,硬芯的 包装盒还在,反应太慢,还不如便宜的优利德用着舒服。
显示不正常,对照图纸仔细检查下

网友A:
显示暗淡估计是偏光膜老化导致,最简单的检测方法是找一个偏光墨镜放在屏幕前,转动角度,如果能让屏幕显示清晰起来,那换偏光膜就行了,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暗淡估计是偏光膜老化导致,最简单的检测方法是找一个偏光墨镜放在屏幕前,转动角度,如果能让屏幕显示 ...

谢谢。不是屏幕的问题。现在初步怀疑牛屎没铲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屏幕的问题。现在初步怀疑牛屎没铲干净。

我的一个天宇钳表,和福禄克15B用的应该是一种芯片,也是铲牛屎后出现奇怪症状,刚开始是全显示,调档也正常,不能测量,后来直接不显示了,看来铲牛屎一定要铲干净,还要上绿油,再安装芯片

网友(2024-10-22):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2025-03-22):
我也有一只表同样的问题,没换过件,底部偏正膜也换了 还是显示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