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电容标识不清了,根据什么原则换?

楼主(2023-09-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大致取40瓦1微法,风扇是固定负载,通电用手拨动帮助启动,看运行电流,大约每0.2安电流用1个微法电容,加上电容后观察一下,嗡声严重减小电容,温升过高减小电容,运转无力加大电容

网友:
找厂家售后买一个,找拆机视频,找闲鱼卖电机的

网友:
我的油烟机是4μ,原电容不到1μ了,换上2μ也正常使用,买的4μ到货后再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4微法,换2微法后功率怎么变化?是增大还是减小?转速是不是变慢了?

理论上转速是变慢,实际使用没感觉,因为我基本不用最快档,噪音太大。

网友:
看看电机外壳上的标识,如果能看清,上面有电容数值,还可以根据抽油烟机外壳上的出厂标识上面的功率来选择电容大小

网友:
  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能使电容器的标识丢失。如果是双电机的,会有两只一样容量的电容器。拆修过的油烟机,除了用变频电机的,多是4,5,6,8uF。前两种容量的最多。

网友:
既然能显示功率,那么看一下电机标牌功率,相等/相近时电容就是适配的,这玩意不是分毫不差的,现在电机多是虚标的,那么就选用显示功率小一点时的所配电容吧,省的电机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油烟机能有200瓦甚至300瓦的功率?我这测的虽然是慢速57瓦,和标称功率差的也太多了!家庭用的100瓦 ...

多大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冒烟了!标识烧没了

   只要印字的外壳还在,烧黑了照样可以想办法看到容量标记的。

网友:
180W脱排电机的功耗没问题呀,我的油烟机功耗有200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看标称,要实测数据。

不无道理,得空时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升过高减小电容”,------------同意您的说法。一般情况下(接近合适的电容)减小电容不会造成电机电 ...

电机额定功率和转速下,电容器的电容量是适配的,不会过热。
如果你更换上去的电容器容量不匹配这个电机,容量大了,电机辅助绕组(通过的电流就会大于正常电流),电机会发热,其运转的声音也会不正常,一般其声音会变刺耳,人听了会觉得难受。此时,就需要你调小电容器的电容量。

网友:
如果你家油烟机的额定功率是150w的,油烟机高速档现在又不能调整,此时,油烟机的电容器恰好坏掉了,电容器的标识也不见,不知道损坏电容器的真实容量。此时,你配一个电容器上去,用功率表检测电机慢速档功率达到140w,与油烟机标称功率150w只相差10w,肯定不对!不是电机有问题,就是你所配电容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明白。昨天别人家的油烟机他说通电后微微转动不到一圈,我首先考虑是电容的问题,打开控制盒, ...

^_^
帖子表述不清楚,害得大家你一言他一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现在用的油烟机57瓦功率(慢速档)。进风口能吸住塑料袋,噪音不大,我觉得工作正常。
(天凉快了我 ...

57W对于油烟机来说功率太小了,150~200W是比较常见的。油烟机有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类,通常来说双电机的油烟机每个电机功率都不大,单电机的功率就要更大一些。大多数两档、三档调速的油烟机,其调速原理与台扇相同,都是把调速绕组做在了副绕组里面,也就是抽头调速,电机就是“单相异步电机”,异步电机的转速永远低于同步转速,且最高档转速非常接近同步转速,因此不同功率的电机最高档转速相差不大,电机功率大小的差别主要是扭矩,通常来说,电机功率越大,风轮宽度也越大。油烟机风轮宽度有7厘米、10厘米、14厘米等多种规格,单电机的油烟机风轮通常要比双电机的更宽。对于单电机的油烟机来说,180W电机需要使用4μF左右的电容,200W以上的容量可能还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显示功率小一点时的所配电容吧,省的电机坏掉。”-----------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理解是错误的。油烟机电机在全速运行状态下,主绕组是直接接在220V市电两端的,主绕组不是单纯依靠电感量抑制电流,而是靠电机运转时感应出的“反电动势”抑制电流,如果副绕组串联的电容容量比设计容量小很多,那么产生的启动转矩就会低很多,在风轮阻力作用下,电机实际转速明显比额定转速低,主绕组产生的反电动势也低,那么容易造成主绕组烧毁。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是按90°相位差布置的,因此只有电容容量刚好使两个绕组电流相差90°转矩才最大,容量太大、太小都会使转矩减小,带负荷状态下转速都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速和慢速档的功率差别多大?我估计70%的差别?我这个慢速实测57瓦,全速大概也不会超过100瓦?

没法测,插座在吊顶扣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轴”是什么意思,直径吗?

电机轴直径呗,与扇叶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数据:一个全速档,一个慢速档。品牌,华帝。

不要看电机的实际输入功率,看电机的额定功率,电机的实际输入功率通常要低于额定功率,而且实际输入的有功功率主要取决于负荷轻重。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在额定供电电压和频率情况下,长期连续运转的安全功率,当供电条件或者负荷加重导致实际输入功率大于其额定功率,电机发热量会显著增加,有烧毁的风险,所以实际使用中通常需要电机额定功率超过实际所需功率。同一个电机接到相同电压的电网,负荷越轻实际输入功率越小,摘掉风轮空载测量输入功率甚至只有额定功率的百分之几,带着风轮运转的输入功率,与油烟机排烟道的阻力有关排烟管越粗、越短,那么电机负荷越小,商品油烟机考虑到部分用户需要加长排烟管、排烟口末端顶风以及公共排烟道正压等实际情况,电机的额定功率都有显著的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轴”是什么意思,直径吗?

是直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