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波天线调谐回路加装一个微调电容,是否可将统调误差减小为0从而提升接收灵敏度?

楼主(2023-09-06):
如题,既然统调良好也无法使每个频点的统调误差为0,那是否可以像短波段增加微调电容那样为中波段的天线谐振回路加一个手动微调电容(可能需取消原来PCB上的微调电容,或者将其调到最小位置),每次调到台后再微调这个电容让两个谐振回路(天线回路和本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差刚好是一个中频,这样就能充分发挥整个电路的最佳接收性能了。

不知这样做会有多大提升?没有见到成品机器有这种功能的。不值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在低端可行,到高端时不好调准频率。

恰恰相反,在高端可行而在低端無明显變化。

网友C:
通常收音机短波的微调钮,是调本振,不是调跟踪。

中波基本上没必要专门加个钮去微调本振,调谐减速一般是够用,调谐钮轴就是可变轴那种可能微调本振有点用,可是你都省成本省空间到不要减速了那还要加个微调本振钮干什么。

要好好跟踪就上花片空连好好拨花片。

网友:
注意微调本振和微调跟踪是两件不同的事,因为中频滤波器是固定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收音机短波的微调钮,是调本振,不是调跟踪。

中波基本上没必要专门加个钮去微调本振,调谐减速一般 ...

我没有说这个微调电容是加在本振回路中呀

我知道短波段的微调电容是在本振回路里的

我是说要给中波的天线回路加一个像短波微调电容一样的可手调的可调电容,是指调节方式,不是指加装在电路的位置。

PCB上的微调电容必须打开机壳用螺丝刀去调,不方便,如果不开盖直接手调就方便了。

网友B:
这个想法在低端可行,到高端时不好调准频率。

网友D:
     1、天线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越高,对于接收弱信号越有利,但要求精准同步跟踪就越高,一般二三级收音机灵敏度的指标不高,所以,特意把天线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降低,降低由于同步跟踪的不准造成灵敏度的不均匀,即使二三级收音机同步跟踪不好,也能满足灵敏度指标,所以二三级收音机没有加这个微调的必要。
     2、同步跟踪对弱信号影响的特别明显,只要偏调一点点,弱台就收不到了,对于中等强度的信号影响不大,尤其是强信号,即使同步跟踪偏调很大,几乎听不出来强信号减弱。商品收音机是用来收听的,基本收听中等强度的信号和强信号,不听信噪比差的弱台,所以也没有增加跟踪微调的必要。
     3、DIY爱好者,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收听,是体验接收弱信号的快乐,加调谐回路微调,可以接收到由于偏调接收不到的弱信号,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无法解决。在频率低端,微调需要变化几PF,可以达到同步跟踪的目的,而在频率的高端,微调只需变化0.00几pF,就把高端的原统调破坏的非常严重。除非在改变接收另一个电台之前,将微调调回统调时的固定位置,否则在低端使用了微调,有没有回复统调时的原状,会导致频率高端收不到电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天线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越高,对于接收弱信号越有利,但要求精准同步跟踪就越高,一般二三级收音机 ...

看来要收听弱信号,上室外天线是更可行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在高端可行而在低端無明显變化。

在调谐回路中串联一个小电感和并联一个小电容,低端微调电感,高端微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调谐回路中串联一个小电感和并联一个小电容,低端微调电感,高端微调电容。

這個就复杂了,多了一倍的操作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调谐回路中串联一个小电感和并联一个小电容,低端微调电感,高端微调电容。

不過如果電感和電容做成同軸方式,或許也能逹到目的。

网友:
我的思路可能和楼主的相反。
一是增加室外天线,二是取消输入调谐回路。

网友F:
小八一电台,139接收机就是这样,天线输入回路有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9接收机就是这样,天线输入回路有微调电容。

这么说此法可行!

回头把短波段的微调电容改装到中波天线回路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天线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越高,对于接收弱信号越有利,但要求精准同步跟踪就越高,一般二三级收音机 ...

谢谢常老师回复。

我担心的就是第三点,因为它需要破坏原来的统调状态,而手调电容又无法复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在统调失调状态时高端收不到应有的电台就谈不上再去手调更准了。

网友:
8楼老师说的对,这样做,低端灵敏度变化不明显,S曲线交叉点变化很小,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我感觉11楼的方法值得 一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11楼的方法值得 一试。

其实11楼还有更好的 [办法] ,使用上不需要调来调去

网友I:
收音机天线回路的Q值是有限的,低端做好了大几十,高端过100,通频带较宽,跟踪即使是有误差也在通频带范围内,对于一台统调良好的收音机来说,细调跟踪不会有明显的音量变化

收音机可以加细调电容器,但一般是调本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如果電感和電容做成同軸方式,或許也能逹到目的。

这种同轴的电感+电容可调器件,恐怕只能DIY了,应该不会有成品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音机天线回路的Q值是有限的,低端做好了大几十,高端过100,通频带较宽,跟踪即使是有误差也在通频带范围 ...

调本振回路的微调电容时本振频率就跑了,由于中频不变所以相当于换台了,起不到精确跟踪统调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要收听弱信号,上室外天线是更可行的办法

所有的手段都比不上天线的改进来得明显。

但是,上室外天线就限制了使用空间,必须要拖着一根线,这也就失去了便携机的把玩乐趣。

如果是台式机,可以考虑用室外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11楼还有更好的 [办法] ,使用上不需要调来调去

愿闻其详!!

网友:
噗,点击我回复里的 [办法] 即可

鸣谢11楼的长短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手段都比不上天线的改进来得明显。

但是,上室外天线就限制了使用空间,必须要拖着一根线,这也 ...

也可以放大后采用磁棒或空心大环感应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放大后采用磁棒或空心大环感应取信号。

您的意思是,做一个宽带天线放大器和发射器?

有成功的案例吗?如果效果好,这是个好主意,可以把信号发射到室内区域,不用必须在阳台上听中波了,客厅里也能听了。

网友J:
借贴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有一空气可变收音机频率指示不均,800KHZ几乎可变要旋出一多半,800到1600只剩最后一点,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做一个宽带天线放大器和发射器?

有成功的案例吗?如果效果好,这是个好主意,可以把信号 ...

当然有,用有线电视线引入室内,减少干扰

网友:
我有一种想法,把天线联合本振联分开用两个可变控制,但同时也能同轴转动,其中天线联可以用离合控制单独微调,天线联的控制范围变得更大,即使在低端也不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借贴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有一空气可变收音机频率指示不均,800KHZ几乎可变要旋出一多半,800到1600只剩最后 ...

这是因为可变电容是直线电容式,频率和选择角度的变化不是线性的,低端频率变化缓慢,高端频率变化快

网友:
会不会失谐?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借贴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有一空气可变收音机频率指示不均,800KHZ几乎可变要旋出一多半,800到1600只剩最后 ...

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采用290/250PF差容空气可变电容器的收音机上。该差容空气可变电容器的转轴位于动、定片中心,故其转角与容量变化不和频率变化成线性关系,特点是高端刻度分布密,而低端刻度分布稀。

只有转轴偏于动、定片中心的等容空气可变电容器,例如365/365PF空气可变电容器的频率刻度才接近线性均匀分布。

若你的收音机果真采用的是290/250PF差容空气可变电容器,那就无法改变现状了。早期所有采用290/250PF差容空气可变电容器的老收音机均如此!

网友:
军用短波收信机差不多都是这样啊,有一个补偿电容专门干这个,只有关了AGC才能观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有,用有线电视线引入室内,减少干扰

您可能对我的要求还是有误解——我不希望便携收音机上连接任何线缆——包括外接天线。

我希望的是能想个办法把室外的中波磁场信号(或电场信号)通过某种方式放大后再发射到室内空间,这样在室内就能跟在室外一样自由地在任意位置通过磁棒接收磁场电波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能对我的要求还是有误解——我不希望便携收音机上连接任何线缆——包括外接天线。

我希望的是能想 ...

我没说错啊,
你得先用线引到室内再连接磁棒或空心大环进行感应吧。

网友K:
这就是手动点点统调,有一定的效果。实际上我早就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手动点点统调,有一定的效果。实际上我早就这么做了。

第二个可变电容的旋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K:
就用一个普通的调谐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用一个普通的调谐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