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第一版9700短波王!

楼主(2023-09-06):
德生第一版9700短波王 可变电容坏了,有坛友知道什么参数型号吗。

网友A:
寄回厂家修吧,厂里肯定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回厂家修吧,厂里肯定有配件

这么久的机子,应该没有吧

网友:
名称可能是CBM -444HF,规格: 17×17mm,厚度可能有点区别,7~8mm,还有镙孔的深浅。

网友B:
换过9700DX可变调谐电容,发现新的电容螺孔浅了锁不紧,要换短一点的螺丝才行,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可变电容规格会有一点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9700DX可变调谐电容,发现新的电容螺孔浅了锁不紧,要换短一点的螺丝才行,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是不同 ...

德生r9700是有电视伴音,估计跟9700dx可变规格上不一样,虽然尺寸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久的机子,应该没有吧

你怎么知道没有?试一试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有?试一试不就行了

谢谢提点,已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