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拼接原件-自制蓝牙音响

楼主(2023-09-06):
网络上看到有各种蓝牙音响的制作,自己也心动,看到有用水泥做蓝牙音响的,电路简单,用各种现成组件拼接即可。
主要原件:
M-28蓝牙模块,6.7元
VU电平表,40元
OEP30W功放模块,18.5元
DC-DC MP1584EN稳压模块3A可调5V,5.4元
12mm金属按钮开关,10.61元
DC电源插座,2.29元
KF301-2P接线端,3.3元
电源模块B0505S 5V-5V,3.25元
12V锂电池,47.8元
莞音2.5寸8欧喇叭2个,56元
双联电位器100K,1.5元
铝外壳,120元

原视频中只是简单的接线,没有使用PCB电路板,我根据电路将各组件拼接,并设计了电路板,用嘉立创设计并免费制板。
最终焊接后如图,这样各主要组件的连接没有使用线,感觉清爽了很多,正反面照片如图,第一次焊接,感觉还行,就是接线柱有一组焊接歪了。
将太长的DC-DC引脚剪短了。
后来看到有蓝牙音响装VU表,看着很漂亮,自己就花钱加装了一个,确实漂亮了,而且开机VU表就亮,不需要开关灯体现电源开关状态了。

机壳自己不会木工,为了图省事,用了现成的铝壳,只有前面板使用了硬度高的榉木,自己打孔安装,优点是看着高大上,但缺点也明显,对蓝牙信号屏蔽太强,手机距离音响距离太远信号就断断续续,建议大家还是手搓或购买木质外壳的好。
本以为PCB板设计后会减少接线,但实际充电、电池、喇叭、VU表指针、VU表灯都需要接线,看起来还是比较多的线,有些杂乱,但自己安装完后分析,这些线都是必要的,也没法再优化了。

总体安装下来成本300元往上,比卖的蓝牙音响贵,但也实现了自己第一个电子产品的设计安装。音响做好就给孩子用,她自己连接自己用很方便。算是有一点点成就感了。

网友:
这个就像小时候玩的积木,不过是电子的;

自己装的具有成就感;

木工,油漆还得做好!

网友A:
感觉外围东西比功能器件花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外围东西比功能器件花钱啊.

是啊。
外壳木制的也不便宜,除非自己做。
为了美丽的VU表比蓝牙功放都贵。
锂电池我选了个大容量的,就是连听一个月我估计也不用充电,当然价格也贵了。

网友B:
以前做的便携式简易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的便携式简易蓝牙音箱:

电池和电路板为什么不放在盒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和电路板为什么不放在盒子里?

先装的喇叭。
所以懒得再拆,
就装外边了。

网友:
牛掰   我一直认为电子管  DIY水平要求比较高

网友C:
用DCDC驱动蓝牙音箱,认真的嘛
底噪爆表

网友:
给楼主点赞,真正的DIY!贵点,你的乐趣也算是回报呀,加上回报(成就感、DIY开心),成本低了去了!

以我的感觉:1、电位器不要上板子,有时候出来渣渣声,更换很麻烦,而且限制了板子的安装;2、这种接线柱,也不是太好,最好是能在上面接线的那种;3、还有那个耳机插座,和电位器一样。

我给功放,自己做的,加装蓝牙,用MH-18,用洞洞板,还有就是那个蓝牙指示灯,贴片,得想办法引出来到面板,尖头洛铁头坏了,还没有弄;如果UV背光蓝色,蓝汪汪的,是不是会好看一点?个见,哈哈

挺好的,赞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CDC驱动蓝牙音箱,认真的嘛
底噪爆表

有个5v-5v隔离电源,加上就没有底噪了

网友D:
这种蓝牙模块电路板 有个小BUG 每隔几分钟就会断一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蓝牙模块电路板 有个小BUG 每隔几分钟就会断一次线

一直在用,没发现问题,电池容量太大,几个月了就充了一次电

网友:
做的很用心,也很漂亮。建议把电源再打磨一下

网友(2024-03-17):
搞个蓝牙,连接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