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林肯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3-09-06):
前两天收了台美国林肯FM收音机,简单打理了一下现在功放部分正常,目前还收不到台。请问坛友们可有这台机器的电路图,在此谢过了。收音机型号是林肯2552,电子管是,12DT8,12BA6,12BA6,14GT8,35C5,35W4。串丝机,110V的。

网友:
底板还在,应该可以唱歌.....

底裤还在,肯定能够游泳....

楼主:
唱歌到是可以了,游泳还不行

网友:
要求外机的电路图等等方面的帮助首先要把机子的原型号完整打出来,这样有资源的坛友可以很直接的帮到你,真心建议不要那么笼统又简单的上来求助,

网友:
最后那张图上有牌子和型号,字太小,看不清楚

楼主:
型号是林肯2552,

网友A:
没找到电路图。看到一个外观图,似乎不是在正常的调频波段。

网友B:
哈哈,还是没理解完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电路图。看到一个外观图,似乎不是在正常的调频波段。

从调谐和开关位置来看,应该是这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没理解完整的意思

没有理解到位,见谅!

楼主:
这是后面的名牌

网友C:
串丝机电路大同小异。
这个电路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丝机电路大同小异。
这个电路可供参考。

谢谢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2024-03-13):
我也有台美国珍妮丝电子管收音机!和你这台所用的电子管完全一致!FM只有噪音收不到台!是12DT8老化了!换一个就正常了!当时我有两台高频头都用的12DT8!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型号,我有基本收音机图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