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破音,耳机听正常,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如何修?

楼主(2023-09-06):
笔记本喇叭破音,耳机听正常,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如何修?

网友:
破音多是喇叭音圈察边而遭成:

1、动手能力强的话,把音圈的胶水溶解开,在音圈与导磁柱之间插一张纸以留出间隙,然后再粘回即可。

2、没有动手能力的话,就换喇叭吧

网友:
拆开看看吧,有的本子的喇叭一圈烂了,只能换喇叭

网友:
换喇叭治标治本

网友:
如果是ThinkPad的喇叭破音,看看是不是话筒增强功能打开了,我只碰到过这个,其他的没有发言权

网友:
拆开,找到喇叭,拍图、测量尺寸,X宝X鱼,败回来换上即可

楼主:
楼上的几位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2023-11-08):
小喇叭的泡沫边烂了,自己很难弄的,换2个喇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