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3-09-06):
上次拆的微波炉变压器由于初级有点磨损,这几天没事又去废品站买了一个,这次幸运买到了一个全铜线的,现在已经弄好,但是不知道次级的先是缠绕成多股的,还是每股都是平行的,有没有影响,还有可以直接通电测量次级的电压吗?次级铜线只用绝缘胶带缠的,没有问题吧,用不用在热塑管套上啊

网友:
你确认初级线圈是铜线吗?

     用兆欧表确认初次级线圈不短路,不搭铁芯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电测量次级电压。(次级的电压很低,看到你次级只绕了3圈,最多2-3伏)再着你次级可以用3X6的纱包矩形线,处理起来比较方便。虽然你的做法也可以,但是处理接头处的漆皮是相当费事的。

网友(2023-10-24):
纯铜的厉害。直接通电测试就行。就是电压有点低。点焊效果会差点。35平方绕5圈会更好。

网友:
圈数有点少.应该减少平方数,加多2圈. 增加点内阻问题不大. 但电压不够,输出就有限了.

楼主:
又重新缠绕了下,测量电压3.6V,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点焊笔和控制器,声音还是大点

网友:
我现在发现变压器还是直接从两边焊缝割开,这样更容易高,而且次级线圈还可以二次使用,我上次是直接把次级线圈全拆了,然后再并在一起放回去。

网友:
直接用电镐凿开

网友:
这个线应该够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