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焊接了一个3dq场效应管

楼主(2023-09-06):
        电烙铁3脚插头,接了地线,不知道会不会把个管子击穿!    焊接洞洞板,我发现不能用焊膏, 管子很小,每焊好1个脚,我就用胶带隔离其它针脚,发现这样容易焊接!

网友:
淘宝有卖转接板的   用那个好焊

网友A:
3DQ场效应管这么火吗?难道没有其他的场馆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Q场效应管这么火吗?难道没有其他的场馆可以替代?

3EQ性能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Q场效应管这么火吗?难道没有其他的场馆可以替代?

3sk192p__3XP性能也相当不错,不比3dq差,而且输出阻抗只有800欧,和舌簧耳机匹配更好。和3dq一样中短波调频通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k192p__3XP性能也相当不错,不比3dq差,而且输出阻抗只有800欧,和舌簧耳机匹配更好。和3dq一样中短波 ...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 3sk192p__3XP,價格如何?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 3sk192p__3XP,價格如何?謝謝!

某宝收索,几毛钱

网友(2023-10-25):
好东西,性能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