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可以把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提升

楼主(2023-09-07):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可以把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提升。中频微微自激可以提高机子的性能。近日买了个寰球719,两级硅管中放的收音机,经过调整中放,感觉很好,弱台尽显。(硅管两级中放容易自激,一般的都采取一级硅管中放。)机子到手很新,用465kh调了调中放,结果自激哨叫,然后找到弱台调中周加大带宽,调到中频微微自激(有若隐若现的哨音),弱台清晰,调到强台不哨叫的状态,这时最好。草鸡变又鸟。总体感觉机子很热闹。

网友:
辦法很好,就是老套了些,五拾多年前俺們就是這麽幹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少了磁帽的损伤,现在是在中放增益过高(必然产生正反馈)的情况下,先调准的基础上再调偏一些,驾驭正 ...

        你说的不错,适当地调偏一点可以放宽一点通频带,能够改善音质。

网友B:
再生机一直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C:
信号二侧会不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二侧会不会啸叫?

有的强台可能两侧都有台,有哨叫就继续加大带宽,调偏一些

网友A:
        你感觉不错,其实没有仪器,等于盲人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感觉不错,其实没有仪器,等于盲人摸象。

感觉用信号发生器调好后未必是最佳状态,调到弱台还要用手拧一拧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可能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和实际的信号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生机一直就是这么玩的。

这是中频再生,老锗管加中和电容就是避免cb极的中频再生,中和电容改成可变电容可以调节中频再生,达到好的效果。过去的一级锗管中放经常利用中和电容调整再生量,达到好的效果,常用绕线代替固定电容调节反馈量,起到调节中频再生量的作用。如凯歌4B5

网友C:
这个是普通的收音机吧,
调它的带宽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普通的收音机吧,
调它的带宽方便吗?

普通收音机,所谓调带宽就是参差法调节,一个中周逆时针方向调,另一个顺时针方向调。可以这样理解,总体在形成正反馈的情况下,调宽带宽减小增益,减少正反馈的量,达到适当的中频正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收音机,所谓调带宽就是参差法调节

能不能参照再生式的方法调正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参照再生式的方法调正反馈呢?

好像不好控制

网友A:
        老一代爱好者没有条件,就用刀耕火种的办法,收到一个台调整耳朵收货,在迷茫中把中周磁帽都调烂了甚至裂了,接下来有条件的自制了信号发生器,前进了一大步,接着又有了毫伏表,才实现了仪器调整的基本条件,但这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直观地看到中频曲线,后来到现在,拥有一台二手的扫频仪已不是奢望了,到这时才达到了玩收音机的高级阶段,也花不了多少钱,但从此走出刀耕火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一代爱好者没有条件,就用刀耕火种的办法,收到一个台调整耳朵收货,在迷茫中把中周磁帽都调烂了 ...

减少了磁帽的损伤,现在是在中放增益过高(必然产生正反馈)的情况下,先调准的基础上再调偏一些,驾驭正反馈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错,适当地调偏一点可以放宽一点通频带,能够改善音质。

把尖锐的高峰变成低一点的平台,这个加再生的平台高度要比不加再生时的峰还要高,最后的效果是弱台灵敏度提高,强台带宽增加。AGC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扶弱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