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串联中放电路有人用过吗,据说优点大大的

楼主(2023-09-08):
单级中放用两个三极管串联。
哪些成品收音机用的是此电路?
有人diy过吗?
这级中放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如何计算?
一级中放能抵得上普通两级中放吗?

网友:
明明是“双三极管”,题目却是“双二极管”。 被“骗”进来了。

网友:
硅管收音机基本都有这个电路。我的理解:双二极管串联,就是利用硅二极管压降比较固定一般在0.7V串联得到平稳的1.4V基准电压,确保所有中放包括高放的NPN三极管基极有一个稳定的电压而工作在最佳的放大状态。不会被电池寿命快到了电压降低带来变化所影响。这是硅管的特点。硅管机器有灵敏度高、工作稳定、成本低的优势在80年代收音机被普及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至于楼主图中两个3DG6组成复合管管中放的有啥优点,说不出来。 ,本来硅管的放大倍数已经足够了,如果复合管为了得到高放大倍数而做此电路,肯定不是,毕竟中放电路贝达值太大一样引起自激啸叫。两个三极管串联感觉是一种改善性能的负反馈机制。
再高深理论就不懂了,坐小板凳等大咖来普及知识。

网友:
就是个共射共基组合放大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共发-共基级联放大器,其特点是放大器的工作稳定性高,并且具有低噪声的特点。
详细请看《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一分册P147 张萧文主编

网友:
      我想主楼的主要意思是说中放双三极管组成共发—共基的使用方法带来的好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三极管自身的功率增益是有极限的,理论上有最大功率增益计算公式。对于普通6管机中放,中周空载Q值一般设计在80—70,三极管的最大功率增益已经基本设计到极限了,此时电压增益和选择性以经满足了二级或三级收音机的要求。要想再提高增益及选择性,需要提高中周空载Q值,尤其对双中周来说,把中周空载Q值提高到150,照样可调出理想的通频带和选择性。中周空载Q值提高后,三极管的负载阻抗加大了,可以提高增益,但此时对大多数三极管已经超出他的最大功率增益,产生自激。
       三极管组成共发—共基的使用方法,是共发负责电流增益,电压增益很小。共基负责电压增益,电流增益很小。这样就把单只三极管的实际功率增益降下来了,都不会接近最大功率增益而自激,但总功率增益是共发的电流增益与共基的电压增益的乘积。要比单只三极管共发的功率增益大很多。这是好处之一。好处之二:共基的三极管的输出阻抗Rc大很多,输出对中周的有载Q值降低影响比共发小,有利于提高选择性。
   好处三的噪声小的原因是什么,没理解。

网友:
你的共基极複合级约可提高3db增益,当然不可能代替第二中放的30db.但优点多,而缺点是噪音大,必须用低噪管,另,两管调整也很麻烦。

网友:
这电路最大优为频率高端响应好,失真小。前面共发电路输入阻抗合适,电压增益近似为0,后面共基电路电压增益较高,输出阻抗高,与后级电路较匹配。整个组合电路增益与单管共发近似。这电路又名诺尔曼电路。

网友:
春雷3T9(3T4)都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A:
串接电路,也就是用两个三极管模拟出一个五极管,在电子管中经常应用。在晶体管也可以这样做,带来一个中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而且输出和输入是隔离的(高频没有反馈,稳定)。而无论电子管,晶体管,三极管输出输入都不隔离,特别是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接电路,也就是用两个三极管模拟出一个五极管,在电子管中经常应用。在晶体管也可以这样做,带来一个中输 ...
而无论电子管,晶体管,三极管输出输入都不隔离,特别是晶体管。

不對,共基和共栅電路都是輸入/輸出隔离的。

网友:
由于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固定不变,也就没有弥勒电容带来的输入阻抗下降的副作用,无需中和,不但提高本级增益,前级增益也会有所提高

由于第一级的电流不受集电极电压影响,串接放大器的电流线性也好一些,产生的谐波也少一些

楼主:
仔细看了回复,谢各位解惑。

网友:
双管级联中放,海燕331就是,还有春雷805、3P2也是。
书上说比单管中放提高15%左右增益,,,

网友:
他那圖也有雙二极管,只是多答雙三极,但其實雙二极的也有人講。

网友:
发现一个现象:采用级联中放的,有两种电路安排:
1)大多数放在第一级中放,好处是可以降低一中放在AGC作用下的偏调失真;
2)少数机子里级联中放放在第二级,好处是在较大电流、信号强度下避免自激;
理解的对吗?

网友B(2025-03-19):
原先大屁股显示器的视放多采用这种电路。突出优点应该是频带宽,至于其他好像不太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大屁股显示器的视放多采用这种电路。突出优点应该是频带宽,至于其他好像不太突出。

还有一个好处,由于串联的缘故,其放大单元的耐压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