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改用变容二极管调谐

楼主(2023-09-08):
两个回路能分别调节频率,有点意思,未来打算做一个控制板,控制这两个变容二极管

楼主:
细节图片,因为控制电压低所以调谐范围有限,现在的想法是9V叠层电池+运放+单片机控制

网友:
做个控制板

网友:
用个多圈电位器调节,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图片,因为控制电压低所以调谐范围有限,现在的想法是9V叠层电池+运放+单片机控制

这年代,为了性能,还是不要被电压什么的限制了。个人想法。

网友:
電容變化曲缐不一様,現成的度盘不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