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录音机稳速电路的质疑

楼主(2023-09-08):
一般录音机类书籍上都会说,录音机有稳速电路~电源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速度基本不变。

然而19年我打理自己的教学录音机时,在其它方面基本满意的情况下,转而研究带速。我截了一定长度的磁带装回磁带壳,然后播放,我发现,12伏的录音机,在电源电压波动一两伏的情况下,带速就有区别。最后我没有在标准12伏电压下调带速,而是电机里那个电位器不动,用调整电源电压的方法得到比较满意的带速。

坛里大圣听说后,说录音机有稳速电路,是不是我的录音机稳速电路出了问题。

个人认为不是,普通录音机(非直驱)的稳速电路精度并不高,这就好比放大器的负反馈电路,线性稳压电源的稳压电路,它们都有稳定工作的作用,然而却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补偿作用不一定恰到好处。同样的道理,普通录音机用的是模拟电路来稳速的,稳速作用是有,但精度不会很高。并不是录像机那种高精度伺服系统。把你们的录音机电源电压上下一两伏,带速也应该有变化。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截一段200秒走完的磁带,电源电压变化1伏时,普通录音机可能190-210秒才走完。那时我是想比较精确地 ...

一首歌约3~4分钟,也是接近200S,

我用最简单的TN21机芯,放一首原声带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同时在网上找到相同的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用网易云或QQ播放...

经过简单调试,相差时间在1秒内,电压波动+—1伏,相差时间3秒内,没有10秒这么多....

电机很重要,各种杂牌与品牌电机比,相差可能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录机马达稳速是靠测量马达的反电动势同稳速IC内部的精密稳压源来比对调速的,我们知道马达转动时也相当于 ...

普通直流有刷电机几乎是最低档的电机了~个人认为仅比永磁同步电机好点,当年录音机用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无刷电机技术早已成熟,成本也大大下降。可惜没等无刷电机大量用在录音机上,录音机就被淘汰了。

现在,无人机,电动车,如果是用有刷电机的,都卖不上好价。至于机械硬盘,我还没有听说过用有刷电机的。我的两个无人机是有刷电机的,这不是因为有刷电机优秀,而是因为有刷电机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截一段200秒走完的磁带,电源电压变化1伏时,普通录音机可能190-210秒才走完。那时我是想比较精确地 ...

调整带速,是用3K -10dB测试磁带,播放时音频输出接频率计,调整电机,使频率计测试频率为3K,即调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应该有那么大,应该感觉不出来

比如截一段200秒走完的磁带,电源电压变化1伏时,普通录音机可能190-210秒才走完。那时我是想比较精确地调整带速,当然这点误差实际上很可能听不出来。

网友D:
收录机盛行的时代,780X的稳压IC似乎很贵,现在想想,给电机加个稳压IC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录机盛行的时代,780X的稳压IC似乎很贵,现在想想,给电机加个稳压IC如何?

那个年代甚至用一大堆元件代替7812工作,十多年前有坛友提出,何不用7812代替3DD15等一堆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年代甚至用一大堆元件代替7812工作,十多年前有坛友提出,何不用7812代替3DD15等一堆元件。

现在7812都几毛钱了,有的还包邮。

网友:
复读机内的马达上不带稳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首歌约3~4分钟,也是接近200S,

我用最简单的TN21机芯,放一首原声带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同 ...

一部收录机自录自放测试带速不敏感,只能用标准带测试才能有明显结果。
我基本上就是自录自放,所以也懒得测带速了

网友:
回忆一下小时候随身听电池电压不足情况下,播放异常难听,处理方法是用牙齿咬电池来增加电压,速度肯定与电压有关

网友E:
稳速电路很重要,用三端稳压器替代那是没办法的办法,稳速电路基本不受电源电压影响,除非供电电压太低了低于电路的工作电压。举个例子,一般12v供电的录音机马达,加到马达电枢上的电压也只有5、6v而已.12v供电的马达,用在9v的电路也照样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速电路很重要,用三端稳压器替代那是没办法的办法,稳速电路基本不受电源电压影响,除非供电电压太低了低 ...

这个正常工作,仅仅是耳朵未必能听出来而已。如果精确测量带速,就容易查出来。线性电路,怎么可能有很高的的精度?比如用三极管做个直流放大器,用来测量微小电压,你认为这个电压表精度很高吗?

网友B:
收录机马达稳速是靠测量马达的反电动势同稳速IC内部的精密稳压源来比对调速的,我们知道马达转动时也相当于一个发电机,电机速度稳定发电电压也是稳定的,成正相关,只要马达没问题润滑良好,马达转速不会不稳定的,不用担心。只是目前某宝上的小块头的马达输出力矩小,不好用,速度不稳定,想速度稳定要买大块头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