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红灯748-5的7X7小中周内置谐振电容容量

楼主(2023-09-09):
请问高手大佬一下,红灯748-5的7X7小中周内置谐振电容碎了,需要换一个,不知道容量多大。谢谢!

网友:
几种中频变压器参数)_页面_1.jpg

楼主:
感谢提供资料。终于弄响了。换了140PF谐振电容不行,仔细一看,这只中周和其他2只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是上家换了,按您提供资料,试着用68PF、120PF、140PF、200PF来谐振,最后是2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