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弦波放大板用的啥芯片?

楼主(2023-09-09):
一款正弦波放大板,放大带宽100K,单通道。
输入变压器正负24v,最高输出幅度60v峰峰值,最大输出电流2A,最大输出功率60瓦。
如图是实物板子的正反面图片,做了标注说明,用的是15脚芯片。
不知有大佬能估摸出是用的哪款芯片吗? 谢谢。

补充内容 (2023-9-18 15:38):
我排了下走线,该芯片 13脚正电压,15脚负电压。
所以基本锁定是TDA7293,7294,7295,7296, 但是具体是这4种中哪一款实在摸不透?
求赐教,谢谢。

网友A:
按照楼主给出的电源条件,这个电路不可能输出幅度60v峰峰值的正弦波。至于最大输出电流2A,那需要由负载电阻的大小来决定。现在许多产品只是靠吹牛来宣传,其实根本做不到。如果求证结果可以接实际信号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实物在手,先把正负电源供应、输出、输入脚位跑出来,就好判断了。

网友B:
可能是st公司的tda7293或近似,又或者是NS公司的LM3886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st公司的tda7293或近似,又或者是NS公司的LM3886之类

大佬好,我感觉这个15脚芯片可能本来是双通道的,然后这个板子设计成了BTL桥接模式,所以就是单通道高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st公司的tda7293或近似,又或者是NS公司的LM3886之类

大佬,感觉你例举的这2款芯片都不是。
LM3886才11脚,不匹配。
TDA7293虽然也是15脚,但是性能参数和这个板子介绍的不怎么一致,且TDA7293频率响应才20K,而这个板子是正弦波放大板,最高可以到100K带宽,一般用于40K超声波。

网友C:
最大输出功率60瓦------这种设计散热器能安装多大的?支持60W的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给出的电源条件,这个电路不可能输出幅度60v峰峰值的正弦波。至于最大输出电流2A,那需要由负载电 ...

大佬,这个板子可以输出60v的峰峰值,电源部分是正负25v的变压器,我用示波器万用表都测了。
这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输出功率60瓦------这种设计散热器能安装多大的?支持60W的输出吗?

功放芯片是固定在铝制外壳上的,散热面积很大,导热硅脂也都有,只不过我拆机研究把散热板去掉了。

网友:
看看LM4766T的参数是否对得上。

网友:
还真有点象!!好像也不对,14脚是空脚。版子上好像接 电源了,看不清。

lm4766.haozip01.zip (700 KB, 下载次数: 63)

这个也不对,功率小了。

网友D:
15脚封装的,TDA的较多,7293,7294,7295,7296,7375,7376,7377.。。。。。。。

关键楼主要给出正负电源脚。地,输出脚,这样才容易比对。

Multiwatt-15封装的有音频功放,开关电源(例如:L4975),电机驱动(例如:L2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脚封装的,TDA的较多,7293,7294,7295,7296,7375,7376,7377.。。。。。。。

关键楼主要给出正负电源脚 ...

我后续补上引脚图,谢谢。

网友A:
大佬,这个板子可以输出60v的峰峰值,电源部分是正负25v的变压器,我用示波器万用表都测了。
这点没问题。

麻烦问一下楼主,你的电源部分是正负25v的变压器的条件下,这个板子可以输出60v的峰峰值。请问这个时候的负载电阻是多少?,输出电流是否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楼主,你的电源部分是正负25v的变压器的条件下,这个板子可以输出60v的峰峰值。请问这个时候 ...

负载一侧没具体测过。
貌似负载电阻很大,负载电流达不到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