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

楼主(2023-09-09):
明纬
垃圾
说明
吉林
支付宝909612893@qq.com 王
明纬电源   33一个包快非偏远。  或者25一个运费实收。你随意
单个重量0.7公斤,一共5个出4个, 剩下一个留着自己祸害玩。我自己留个最破的。
成色还可以,外边有摩擦摩擦。
听说能改可调,听说别问我,谁改成了,我想模仿一下。
逐个试机,输出正常。
发货前再次试机, 拍照,售出不退。
另外,所有的风扇试机时候都不转,应该是大负载有温度之后才转的,不确定,特此说明

楼主:
其实擦擦挺好的,拍太好了容易有争议,

网友:
NES和S不一样的

楼主:
你可明白了!

改装说明:改装前测试电源正常工作后才可动手改装。
1. 去掉R4,短接继电器的输出触点,辅助电源12V1A正极接入到D180负极,辅助电源负极接冷地。
2. 辅助电源需要串联一个隔离二极管,1N4007即可。
3. 去掉R133,在调压电位器10K上,动端串入3.3K电阻接入原R133靠近LM358引脚一端。
4. 调压电位器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入原R133空下的引脚焊盘上,测试调压是否顺利。
5. 想改调压为50V,拆掉ZD51(其实是电阻)或ZD52即可,更换输出电容为63V,容量尽可能大。
6. 去掉R134在调流电位器10K上,动端串入3.3K电阻接入原R134靠近LM358引脚一端。
7. 调流电位器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入原R134空下的引脚焊盘上,测试调压是否顺利。
8. 短接微调电位器SVR1,并调整R136/R122或R137/R124串联在电位器上的电阻为你需要的电压即可。
9. 千万别去掉D180,否则上电瞬间输出端电压升为最高后快速下降,容易烧毁设备。

A.不拆启动电阻,不去掉原机的辅助绕组,这应该是目前改装最简单的教程之一,可避免开机电压
飙升问题,可增加改装成功率,最后祝大家好运,改装一次成功。
B.我已经改装一台NES350-24电源,输出为40V(我的电容只有50V),电路在40V时可输出10A以上的
电流,短时间测试没有过热问题,实际使用中还是在350W以内使用,避免炸机。
C.电流表接法参照S350-24即可。
D.其他直接参照图纸吧,都有标注的。

网友:
照后面的教程改,NES350可以改电位器可调,,,S350可以改电位器及数控可调,
我有改装件,

楼主:
要求不高  无需零v, 直接改

网友:
    S-350是双管推输出变压器,NES是单管(你别看是两个管子其实是并联)反击是推输出变压器。改可调的思路是加一个控制系统电源。防止在大范围调动过程时工作电源不正常。这就是为什么要先去负载后关系统电源的原因。

楼主:
明纬电源   33一个包快非偏远。  或者25一个运费实收。你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