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锗稳压管吗?

楼主(2023-09-09):
一般稳压二极管都是硅管,不知有没有锗材料的稳压二极管呢?
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穩壓二极管都工作在擊穿點上,要點就是擊穿不擊毀,鍺管卻必毀,怎會有?

网友:
可也是啊,没见锗稳压管呀。怪了。为啥呢?

网友:
        锗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太低,穿透电流太大,温度稳定度较差,因此没有硅管的性能好,所以国产稳压管是用硅二极管作为稳压管。

网友B:
击穿特性不陡峭,稳压值随着电压变动稳压值也变,稳不住电压,

网友:
3AX31,be结串联上,就是锗稳压管
不过我估计可能稳定效果不太好

网友:
有啊,有1.5V硅管厂机,采用一个锗管和一个硅管串联稳压约1V,给基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穩壓二极管都工作在擊穿點上,要點就是擊穿不擊毀,鍺管卻必毀,怎會有?

"鍺管卻必毀"
不知您这么说,有何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击穿特性不陡峭,稳压值随着电压变动稳压值也变,稳不住电压,

一般书中给出的都是硅管的击穿特性曲线,锗管的击穿特性曲线还真没见过。
不知您所说的“锗管击穿特性不陡峭,稳压值随着电压变动稳压值也变”依据何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如果自身都吊儿郎当的就担当不起这个角色了,锗管就是啦,自然没有见到过,大不了利用正向压降利用下 ...

“锗稳压管特性吊儿郎当”
依据何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鍺管卻必毀"
不知您这么说,有何依据?

你試試便知。硅穩壓管的擴散法工藝在鍺管无法重覆。

楼主:
哪里能看到锗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曲线就好了,一目了然。
可惜一般见到的都是硅管的反向击穿特性曲线,锗管的从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