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Hz以下低音上翘

楼主(2023-09-09):
各位坛友

碰到一个问题,即在频率响应“应该”平直的机器上出现低频上翘,最高点出现在150Hz前后,达7db之多。而且当减小负反馈电阻R9时,输出电压不降反升。

我在折腾了好几天,一愁莫展。感觉上是相位问题,但又无良策。特向各位老大请教。

网友A:
看起来C5R9构成的时间常数大概符合这个低频升高。短路C5看看?

网友:
后级是工作在滑动甲类功率放大状态吧。

可能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太低,导致低频反馈电压不够,可以吧C6的电容一端接在集电极上,而不是接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上,再试一下

网友:
高频反馈多了,降C2试试吧。

网友:
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这种现象在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里容易出现。相位补偿电路不合适,或者负反馈过深,严重的会出现自激振荡。相位补偿电路最好在制作出实物之后接喇叭,采取必要的限制输出幅度措施,然后再调整,喇叭不是纯电阻,调整相位补偿不能用纯电阻负载代替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C5R9构成的时间常数大概符合这个低频升高。短路C5看看?

回五楼及其它各位坛友

还真给说中了。量一量C5,尽管标称是10uf,但实际只有5.8,实际成了低音提升回路(R9实际用1K)。在C5上并联了一只100u电解,低端提升现象消失。之所以一定要用隔直流电容是因为实际应用的是自耦变压器,喇叭上有直流电压。

心有不甘,量了手中各种大容量贴片电容,结果大跌眼镜:凡是国货,只要是上微法的,大体上都有下公差20-40%。也许厂家知道多用在滤波隔直回路,要求不会很高吧。而进口货如三星国巨等,均是上公差3-10%。

看来还是对天朝商品总体认识不足啊。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电路Q1没有滑动效果的,C6容量应该3~5uF,右端应该接Q1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