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雷收音机503自激

楼主(2023-09-10):
       春雷503收音机,声音开大了自激,音量小了没事。此机是联合设计来复式5管机,特殊问题不好弄,换了所有电解电容,中周,加中和电容不管事。各级电流正常 ,示波器测第一中放管,有自激波形。音量电位器加外接音频信号正常。怀疑是后级影响前级,但加电容滤波不起作用。目前思路断了,黔驴技穷,忘有经验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引入外来信号大音量没事,还测得第一中频自激信号。所以我怀疑来复部分。但换了所有配件不行。

你最好把 原理图贴上来,楼上有几位的发言都不是针对这个机型的。
我只找到了同类机,凯歌4B12.的图纸。

网友:
1,本地/远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2,二中放β值不宜大于50,Ic不宜大于2.5ma,旧机管子参数可能已发生变化。
3,音频限制二极管D2是否短路?

网友:
我的经验应该是低放部分问题

网友A:
音量大了自激,那是后级问题,应该和中放没有关系,检查开关的内阻增大,AGC的电容,推挽放大器的消振电容等等.

网友:
接电源线和地线要接在功放管附近,要远离变频和中放电路。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电源内阻大引起的。查一下供电电路:1,开关接触点电阻增大;2,电路板固定处铜箔有无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大了自激,那是后级问题,应该和中放没有关系,检查开关的内阻增大,AGC的电容,推挽放大器的消振电容 ...

关键是我引入外来信号大音量没事,还测得第一中频自激信号。所以我怀疑来复部分。但换了所有配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大了自激,那是后级问题,应该和中放没有关系,检查开关的内阻增大,AGC的电容,推挽放大器的消振电容 ...

这个5管机,BG3既是中放管,又是低放管,。。。。。。。。。。。。。

网友B:
请检查一下R15、D2、R10、R12及电位器W是否变质,重点检查电阻R15、D2是否变质,如果R15变小,送至来复中放的信号过大,会产生阻塞。D2并联在R15上,在小信号时R15被D2短路,对小信号衰减不大,大信号时D2内阻增大,对强信号衰减增大,避免了强信号阻塞。如果R15变小、D2变质,电位器大音量时,就会引起阻塞。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一下R13和 检波二极管D1,是否变质,R14是否开路。

网友:
拆下D1/D2测量一下,重点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一下R15、D2、R10、R12及电位器W是否变质,重点检查电阻R15、D2是否变质,如果R15变小,送至来复中放 ...

谢谢朋友,当时R15,D2,和检波二极管都代换过 ,没问题,三极管也换了,电流可调,电位器可调,其它电阻没测。我再测量一下其它电阻。

楼主:
朋友们,换了所有配件,检查电路板没有断开,短路,还是音量大了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