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管OTL功放失真严重

楼主(2023-09-10):
在网上看到一个3V五管OTL功放,觉得十分不错。但是有些元件没有完全匹配的,便找了相近的替代。结果呢,虽然对音量挺满意,却发现它失真严重,声音嘶哑,难听至极。诸位可知有何好方法改善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互补OTL功放,在3V供电电压下,理论最大输出幅度为1.7Vp-p,在Q4、Q5发射极电位为1.15V的情况下,理论 ...

是的,适当加高电压,会令此电路进入合适的放音状态

网友B:
建议先检查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1、中点电压是否正常。

2、Q4、Q5是否损坏。

从电路图看,2只1n4148为Q4、Q5提供偏置电压,而后者没有e极电阻提供电流限制/稳定功能。这个偏置电压又偏高,很容易令后者因静态电流过大而损毁。

网友:
1,先检查大音量时中点电压如何变化(提高还是降低)?
2,如果大音量时中点电压变化很小,Q4/Q5采用β值不大于100的对管。

网友C:
大音量失真还是小音量失真?电压太低,不失真输出功率很小P=9/64=0.14W,减去硅管压降,实际功率更小,要用过去老收音机上的高灵敏度扬声器,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声音,而且Q3的Uce=1.5-0.6=0.9V,信号稍大就会饱和、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音量失真还是小音量失真?电压太低,不失真输出功率很小P=9/64=0.14W,减去硅管压降,实际功率更小,要用 ...

对!把音量开的很小很小,失真明显改善,估计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检查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1、中点电压是否正常。

Q5未损毁。跟e级电阻没多大关系。

楼主:
我把电压从3V改成6V,发现失真有所改善,没有那种沙哑的声音了。现在就是只有一种十分迟滞、不连贯的感觉。

网友:
玩功放必须有一台廉价的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从波形形态看看是那种失真。还有,功放管9013/9012功率太小,还是要用8050/8550,网上很便宜的。供电电压建议提高到6伏。

楼主:
您的建议很对!过几天再试试8050/8550,现在我发现去掉前两管,改个三管的要好些。

网友:
我感觉9013放大倍数不能太大,淘宝上都是H331的

网友:
玩这种电路,先测试静态电流,中点电压,

网友:
把实物图拍出来,看你是怎么把一个成熟电路做成了难听的电路的呀^_^

网友:
楼主,人呢?
新做的电路,要有测试(调试)数据来进行分析判断,不要动不动就叫人家帮你改进电路……^_^

网友D:
打x的地方割断,依次测量各x点的电流值,通过自己的调试(或者他人指点)使它最好声。
老老实实地从最初级的基础知识打好电子技术基础。然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A:
这种互补OTL功放,在3V供电电压下,理论最大输出幅度为1.7Vp-p,在Q4、Q5发射极电位为1.15V的情况下,理论不失真输出功率只有45mW,而实际不失真输出功率可能因为元件参数选取以及工作点选取等原因,并没有达到45mW,“对放音音量满意”是不可能的。这种OTL功放如果把供电电压提高到6~8V,且R7减小到390Ω,那么可以放出比较满意的音量,输出功率达到300mW左右,如果仍然用3V供电,那么R7降低到220Ω失真会减小一点,但音量和音质都不会很满意。

网友:
此电路为我截取本论坛 老爷子(ID:aaa555000) 的收音机功放电路,可以找老爷子请教。
原帖链接:
【参赛】自带作品—八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套件机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x的地方割断,依次测量各x点的电流值,通过自己的调试(或者他人指点)使它最好声。
老老实实地从最 ...

如果电路能正常工作,那么可以推算出:R3和R7的压降都是0.8V左右,

所以R3的电流约0.3mA,Q1、Q2每管约0.15mA;

R7约1.4mA,Q3的电流差不多也是1.4mA.....

楼主:
对放音音量满意

我是说,声音最大,烂的不得了时还能有个不错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互补OTL功放,在3V供电电压下,理论最大输出幅度为1.7Vp-p,在Q4、Q5发射极电位为1.15V的情况下,理论 ...

待会来试试

楼主:
老老实实地从最初级的基础知识打好电子技术基础。然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您说的很对呀,那么如何巩固基础呢?或许您可以指导一些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呀,那么如何巩固基础呢?或许您可以指导一些方法

17楼坛友贴出电路的出处,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电流是多少?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有没有个范围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