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那种贵的万用表都用来干嘛

楼主(2023-09-10):
首先贵的确实好。百十块的几百的能理解。那些论千的都是啥好处。4.1v和4.11v有差别吗?大家来聊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天朝的维修大师才会拿出来讨论,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百十块的几百的能理解。那些论千的都是啥好处。4.1v和4.11v有差别吗

++++++++++++++++++++++++++++++++++++++++++++++

举个荔枝,常见的数传工业变送器是 16 位,用 4.069V 的鸡肫,你用个只能 result 到 0.1V 的表去测它,哦 4.1V

问题是,它偏差到 4.14V 你去测还是 4.1V...(假设表是准确的)

那就差了几十个 LSB 了,当然你可以说也不过就是几十个 LSB,能出什么事,炸了锅炉了还是钢水喷出来啦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和内燃机时代中国就做不出好的发动机嘛,反正精度不重要,我那个螺杆 4.1mm 和 4.11mm 有差别吗,没差别 不就是车开起来有点哐啷哐啷的嘛..

网友:
需要精度的,不看价格
看价格的,基本不需要精度

网友C:
疑问,塑料尺不是挺好用的吗,多花点儿钱买钢尺俺也能理解,那些卡尺、千分表都是拿来干啥的,4.1cm 和 41.1mm 有差别吗?大家都来聊聊 ......

网友:
可以这么说,高精度的测量仪器,用的人其实不在乎价格,因为他用到这个精度了,自己的工资档次绝对买得起。比如示波器,日常的修电路板,随便一台两百的差不多就够用了,看看有没有信号,信号幅度大致差不多就行了。可要做igbt模块短路保护实验,整个模块超过7us不保护就要出问题,驱动波形的米勒效应,振铃,你用低精度的波形都变形。我用泰克2014c测波形的时候嫌弃存储深度太低,保持放大仅有部分当前画面,我同事就说,那个能存储更多深度的要十万,买不起,这个可以用就行。
我同事是我上司,搞了二十多年的dsp软硬件开发,06年就已经一个人搞出来矢量变频器,四象限了。以前我说把车间里部分fluke17b+换成国产自动万用表,因为很多只测电阻的用这表浪费。他就说过,需要用高精度的,都不会在意价格。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曾经也狂热的迷上万用表,买下了不少包括各种古懂指针表,数字表。过了那段热情后,才发现真正经常用到的功能,就是个蜂鸣档

网友(2024-03-11):
A 技术性的回帖:

       微小数值的测量并不罕见,举一个简单、粗暴、非正规的例子,前一阵子生产的某电路板1.8V有短路,生产部门花了很久也没找到故障点,推给我处理了。我这地方没有热成像仪,怎么办?我可不想挨个零件往下拆测试。这时相对精密的电压表就用上了。先给1.8V供电,再用相对精密的电压表去测各个部分的1.8V电压,因为PCB上的走线也是有压降的,根据各个点电压升降的趋势,就可以逐步找到短路点,这种在短路下的微压差测量,精度不够的电压表是做不到的。这还只是一个非正规的用法。正常设计、工作中,需要使用精密测量的地方更多,坛友已经举了不少例子了,举例是举不完的,还举不举?不举……

B 非技术性回帖:

    得罪人,得罪人,得罪人,得罪人……

网友(2023-09-11):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室温超导体,有视频号用几十块钱的数字万用表测出样品的电阻为0.0欧姆,证实样品已实现室温”超导“。如果用贵一点的万用表,比如有50欧姆档的万用表,即使两表笔不经“超导“样品,笔尖直接短接,也能测出一个0.08欧或者其它电阻值来。

网友:
如同温度计,烘箱的一般1-2℃误差甚至更大些都行,如果你测量有机物凝固点等参数,必须要精密温度计,0.1℃误差的了。你买菜,不会给你用克来衡量,做分析试验就要用万分之一克精度的天平了。

网友:
1、应用说了算。自己手里干的活用不到这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自然就是没用的。
2、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说高位台表没用之前,要先2种仪表都使用一段时间才能有发言权。不能凭想象说没用就是没用。

网友D:
测的准呗,而且是小数点后好几位,能检测一些小电压 电流

网友:
实验室里用的多,一般维修真没必要,个人的理解啊。

网友:
需求决定使用何种工具,你没有特殊需求,普通表就可以了。

例如:要测试锂电池充电电压,调试截止电压为4.2v,有精度要求的,高了伤电池,一般3位半表达不到要求,要求使用4位半的表测试。
再例如,工厂流水线自动测试,还要求高速测试,用高位台表加电脑组合成测试系统,价就不是千元级别了。。。。

还有就是玩,喜欢,

例如玩基准的朋友,那么就会一步一步把万用表玩到8 位半。。。。。。。。

网友:
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你用以前的手机和现在手机比---就像一般的万用表和高级的万用表比较的感觉,那个好,你自己判断,自己选择。

网友:
使用环境,应用要求就有不同的产品,自己找自己对应的产品就是了,什么产品都369等之分

网友:
根据用途选

网友:
不但位数多,精度高,稳定性好,(体现在温差大的情况下)

网友:
当然生产成本也高

网友:
一句话可以概括(你不懂)

网友:
有好的用好的,没有好的一般的一样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百十块的几百的能理解。那些论千的都是啥好处。4.1v和4.11v有差别吗

+++++++++++++++++++++++++++++++++ ...

“举个荔枝”——————————————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F:
越贵的实用率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越贵的实用率越低。

看应用场合吧

10米以内用狙击步枪和汉阳造没啥区别,如果射击目标在800米处,汉阳造能有啥咒可念?

网友G:
使用用途的区别,比如修家用220V电的,一个几十元的万用表就够了,但是一些实验室用的,就需要上千上万的万用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使用用途的区别,比如修家用220V电的,一个几十元的万用表就够了,但是一些实验室用的,就需要上千上万的万 ...

需要精密测量的情况一般爱好者很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精密测量的情况一般爱好者很少遇到

有些发烧友都有八位半台表

网友:
使用场合不同吧。比如焊个车架子。搭个铁棚子。你需要精确到0.1毫米吗?3位半的表对应平常电器维修的就够了。4位半就满够了。那些搞研究的要高精度的6位8位很正常。当然发烧级的普通人就不说了。主要看钱包

网友:
太高级的没用过。但是6位半的当4位半,还是用过的,速度超级快,超级顺手。
但是4位半的当6位半用,貌似不太行。

网友:
楼主说的很片面,按照你说的很难定义。
只能说好的表还有其他地方更胜一筹的,没有用到那个功能自然不知道,

网友H:
对于家电维修来说,3位半的就够用了,甚至是普通指针表也能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家电维修来说,3位半的就够用了,甚至是普通指针表也能胜任

每一个人的年龄与经历有关。我自己觉得指针表更加好用,除了要电容法容量以外。
顺便问问,电容漏电有什么标准?

网友:
主要看需求和个人意愿,几十块的衣服和几千块的衣服都有人买,也没见人觉得奇怪啊

网友:
举个简单例子:你这实质是指直流电压,如果是10KHz交流4.1V甚至100KHz4.1V,差别就不是4.1 和4.11 这么小了,会很大的甚至差几倍,这种应用很普遍,如测放大器频响,开关电源等----------------这就是反映出万用表的交流RMS功能和频响的指标
再比如,你测一个稳压器件 如431、LT1021的温漂精度  随温度变化的情况,3位半就分辨不出来,必须用高位表

网友:
如果不是用来校正会做基准源的话,那么高精度的万用表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有钱的单位来说,B格必须要装够,用的都的公司或国家的钱。还有贪官家里买东西,哪样不是挑最贵的买,同样是装饭的碗,你的10块一个,人家的100块一个,就是这个区别。同事以前是在一家钢铁厂做事,他说他的万用表都是5000多的,就只用来测下电压,通断和电机阻值。

网友:
只要细节做的好
就值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好像大米一样。贵的,便宜的一样是这样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天朝的维修大师才会拿出来讨论,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你见识广,知道日本德国的人不会这样讨论,他们讨论什么?

网友:
位数是一回事,稳定度更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天朝的维修大师才会拿出来讨论,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们定过瓦德里希的外圆磨床,是贵州险峰的10倍左右,你觉得精度是不是一样的。老板血亏了吧,那可是一亿多人民币。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D:
测的准呗,而且是小数点后好几位,能检测一些小电压 电流

一般测量小数点位数太多反而是个烦恼。高精度仪表的社会占有量肯定不如一般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定过瓦德里希的外圆磨床,是贵州险峰的10倍左右,你觉得精度是不是一样的。老板血亏了吧,那可是一亿 ...

我们定过瓦德里希的外圆磨床,是贵州险峰的10倍左右

是标定?

网友:
很多工厂和实验室必都要求过福录克,因为高的精度是一个标准,生产一个产品是有很多环节的,如果每个环节误差都大最后出来的产品会像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有时工程人员的设计是对的但因为量具误差造成失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按理来说表的精度当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在维修中测量只是一种参考,判断还是凭经验,所以表有些误差也没关系,比如说你测一个压缩机,电流是0.7A或0.8A或0.9A都一样你知道它在工作就行.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测锂电池充电电压就要尽量精确,修手机和电脑也要精度高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举个荔枝”——————————————高!实在是高啊!!!

我举个花生

网友: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区别。爱好者一般应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定性分析就够了,有无,大小,或者在某一范围内,这类模糊性的概念,无需精确数值。但是在一些产品开发,理论研究等领域,仅仅定性分析就远远不够了。必须定量分析,并且找出规律,弄清楚内在机理,那就需要相应的测量精度才能支撑,才有说服力。

网友:
性能可靠才是王道,国货还要自强啊,买过一个众仪的101,小房改线220V测的0?后来用指针表测都没问题。那些贵的表从选材到性能都是相对可靠一些吧,国产表这些年也可以了,尤其性价比高,但是也有不少毛病,例如元件老化,用个几年数据偏的离谱

网友:
贵的和便宜的我都用过 ,  贵的不会莫名其妙的损坏 , 测量高一点的电压  ,也不会出现内部跳火损坏,不伤手 ,不炸表 , 测量电流,  表笔线也不至于会冒烟  ,潮湿类的环境,   略微进水 ,也不至于损坏,  还有跌落 , 也不至于零件岁碎一地 ,拿起来还一样用的 ,长时间测量电阻电压 ,电流,  数据稳定,不乱跳,几年也那样,复杂一点的电磁环境 ,  内阻高  ,  不至于引起新的问题  ,环境温度高或者低  , 都正常使用等  , 基于类似原因 , 我选择贵一点的表  ,

网友(2023-11-20):
高位表应该横量电子元件的寿命,比如一电阻1Ω今天测量1.0000001欧,明天1.0000002欧温度条件与昨天一样,半个月后1.0000053数值又变化了,高位表可以算出这电阻几年后失效,实验测试有自己的算法,低位表就很难估算了。

网友:
此贴从头看到尾意犹未尽再翻没有了,精华贴,受教了!

网友:
最近也在看高精度的表,真心喜欢,想想日常维修用不到,忍住没买,主要还是钱难赚啊,赚点外快都买了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天朝的维修大师才会拿出来讨论,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这都能扯到日本和德国,又想到德国的油纸包啦!

网友:
这个只是相对的,普通消费级和工厂级使用设备不在一个等级上,普通的使用差一点影响不大,你只用在一台二台机器上用而已。工厂使用要求产品稳定性和一致性肯定不是一个等级了,他生产上万台甚至百万台,千分之几的不良率,精度要求当然高了,不然一批产品一致性差返修不亏死,不是买这个小仪器的钱了。

网友(2023-12-26):
我花了将近两千,买了一块二手FLUKE287,放在家里测干电池,隔几天看看尾数变化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举个荔枝”——————————————高!实在是高啊!!!

那举根香蕉就更高啦

网友(2024-01-27):
说个示例,原来我单位的标准室,万用表都是六位半起步。

网友:
同样的问题,测有没有电用电笔不就行了,用电压表干什么

网友:
工具而已,能用就行。

网友K:
我们销售出去的高配电脑主机很多客户只是用来翻翻蜘蛛纸牌说非常的流畅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销售出去的高配电脑主机很多客户只是用来翻翻蜘蛛纸牌说非常的流畅好用

所以你就否定了所有高配电脑存在的意义?

网友:
混日子什么表都行,不过得有个好点的手表,好溜号用。干事就要有相应的仪表.

网友:
用过电子秤吧,用过过地磅吧,用过分析天平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见识广,知道日本德国的人不会这样讨论,他们讨论什么?

       在讨论中国人都这么聪明,为什么造不出精密发动机,精密仪表,精密机床, 哦,他们有个能摆动的指针表玩就非常心满意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讨论中国人都这么聪明,为什么造不出精密发动机,精密仪表,精密机床, 哦,他们有个能摆动 ...

还是你明白,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讨论中国人都这么聪明,为什么造不出精密发动机,精密仪表,精密机床, 哦,他们有个能摆动 ...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

       继续保持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的好奇,就能天下无敌。

网友N:
就好比拿这个电阻测试仪(说白了就是个电阻表)来说吧,五六年前的国产设备(5000多一台),现在已经淘汰了,精度不够。量程0.001m欧姆到100M欧姆,我们生产线用来测量电池极片焊接的内阻(不到一秒测一个产品),24小时不停工作。一般爱好者根本用不到,拿回家占位置,测量也不方便(四线制测量),但工厂必须用,哪怕只用到一个档位,因为客户要求的数据标准必须保证。

网友:
但是产品的各项指标在合格范围内就够了吗?NO,还有CPK(制程能力指数)的要求,产品的一致性要>1.67(以前要求>1.33)。通俗地说尽力每道工序接近一模一样,这样生成出来的产品一致性就很好。工业生产和个人爱好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M(2024-02-27):
引用 网友N:
就好比拿这个电阻测试仪(说白了就是个电阻表)来说吧,五六年前的国产设备(5000多一台),现在已经淘汰了 ...

我们生产线用来测量电池极片焊接的内阻(不到一秒测一个产品)

电池极片焊接的内阻数值多少以下为合格、良好、优秀,尤其是测试点加持在什么地方,有特别的讲究吧?

网友:
需要精度高的地方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生产线用来测量电池极片焊接的内阻(不到一秒测一个产品)

测试是有专用夹具的,比如18650的极片焊接采用激光焊,焊点阻值要求在0.13毫欧-0.30毫欧之间。

网友:
好几块黄皮,只用最低档的,其它都放着。。。想想都舒服。
喜欢,收藏。

网友:
早年玩过单反,怎么说呢?有些人使用高档器材是真的专业需要,没啥可以质疑的。大部分人,99.9%,就是玩器材的,这类人没有一个可以拍出有价值的照片,一个都没有。

万用表也是这么回事,一句话就可以总结了:学渣文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问,塑料尺不是挺好用的吗,多花点儿钱买钢尺俺也能理解,那些卡尺、千分表都是拿来干啥的,4.1cm 和 41. ...

塑料制品价格低廉,能适用于大多数场合,无奈其稳定性较差,外表脆弱,不耐摩擦,容易折损,且受温度影响较大,作为测量工具耐久性不尽人意。通常只用于对价格有约束,而对精度没有苛求的地方。

网友:
满汉全席与街边的风味小吃都是生活地一部分,就看你的偏好和场合了。

网友(2024-04-05):
       这有啥好讨论?

       有人在研发芯片。

       楼主在修理老式手电筒电路。。。

       接触的东西,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没啥可讨论的必要。

网友:
其实主要是长期稳定性,国产仪器的长期稳定性不敢恭维。刚投入使用时候国产表的重复精度不比国外大品牌的差,但用个一年半载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电工或者只维修普通电器,当然只需mf47

网友:
如果你要观测热稳定性,你买个国产四位半测的数据有多大可信度?

网友:
干专业的事情必须用专业的设备,例如我们测量开关,断路器触头的接触电阻别说6位8位的万用表也不行,一些高电压大电流的开关触头电阻规定不得大于50μΩ,正常都是mΩ级。而且还规定测试电流不得小于100A.所以就是万用表的位数再多你也提供不了100A的测试电流。测量开关,继电器动作时间都是毫秒,微秒,所以正所谓匠人不做废物,一物必有一物的用处。

网友:
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问题。

网友:
周瑜打黄盖,愿安愿打。

网友:
用的上就是有用,手头有FLUKE97,179,12;930FG,MF500,MF82,MF10,用的最多的是MF82,FLUKE12,930FG。然后是MF500,FLUKE179,MF10,FLUKE97几乎不用。两块FLUKE表感觉优点就是反应快,测量数据稳定。FLUKE12尤其省电,但是没有电流档。

网友:
手上有FLUKE179, F187等,也有F15和UNIT的小表,但测试习惯用F187,测试的数据准而且速度快,习惯了用其他表感觉反应速度难以忍受。

网友:
我今天打开网页,热搜的是一个**电工拍了800个视频,于是看了一下,发现这电工就是一个“新式”的指针表,S470Pro和一支能显示电压的电笔。

网友:
那种贵的万用表都用来干嘛

可用 可玩 可收藏  不差钱都喜欢贵的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贵的舍不得用。

网友:
几十块买了个众仪101,竟然测不出220?我还以为线断了,最后用指针表测了出来

网友:
作为一般用途,几十元的表就能用了。但如果是搞电路设计,或做高精度试验,就必须要用那种小数点后好多位的表了。
取个例子,普通手表一年可能误差几十秒甚至几分钟,而作为卫星定位用的表,要做到几十年误差不超过0.1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问,塑料尺不是挺好用的吗,多花点儿钱买钢尺俺也能理解,那些卡尺、千分表都是拿来干啥的,4.1cm 和 41. ...

这种观点简直就是“我不识字,但我会用手工做出飞机来”。因为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能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