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超声波喇叭功率大概多少?

楼主(2023-09-10):
就是这种普通的铝壳1640超声波喇叭, 直径16毫米,高度4毫米,如图。
我用万用表200M电阻档也没能测出其阻值。
目前由于需要用多少这种玩意串并联作为负载发射超声波。
所以求问:这种喇叭单颗可以承受最大多少的峰峰值正弦波驱动,功耗大概在多少?

网友:
同一个问题问几次有啥意义,搞科研,开发,参数不应该问厂家吗。

网友:
压电陶瓷,直流测不出来的

定向喇叭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看一下这个技术参数

网友:
有一个,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楼主要干吗?

打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