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F-777改频,本振老是停机

楼主(2023-09-10):
购了一台先锋F-777,改频后接收性能非常满意,但是有个问题,本振老是停振,请帮各老师帮分晰一下原因,谢谢,原机VT电压6.9V-21.5V,我改为7.5V-21V,然后本振就经常不起振了。

网友:
试试把R25加大些,串个2K应该能解决,R24右边的那个,看不太清楚

网友:
也可以减小些R29试试,加大点电流,应该会好转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已解决了,本振并了电容,并联大了,改小就好了

网友:
电路图好像没有本振部分?

网友:
一看电路就知道是高端机。
请问一般情况下,调谐电压VT怎么改?是改本振频率,还是直接用可变电阻改VT?
通过改VT,可以改频,或是更换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已解决了,本振并了电容,并联大了,改小就好了

请问一般情况下,调谐电压VT怎么改?是改本振频率,还是直接用可变电阻改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般情况下,调谐电压VT怎么改?是改本振频率,还是直接用可变电阻改VT?

改本振,CPU  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本振,CPU  高放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有跳线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