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放综合指标的决定因数及调试个人感悟

楼主(2023-09-11):
            影响中放综合指标的决定因数及调试个人感悟
      收音机中放的几项重要指标:电压增益、通频带、选择性、强弱信号动态(AGC)。
这四项指标相互牵连,在没有专用仪器的条件下,只凭耳朵听,调出一台高性能的中放,要有丰富的经验,还有碰运气在里面。
影响中放的两个重要元件,中周和三极管,对于中周要求空载Q值要尽力的做高,对于三极管在足够高的稳定电压增益的条件下,尽量选择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
     中周配振电容最好选择云母电容。若自己有能力绕制中周,在调试中可能会多次改绕线圈,业余爱好者手中的配振电容数量有限,不一定选择出能使中周Q值最高的最佳电容数值。中周获取最大空载Q值是在磁冒调到最低端然后再向外调出半圈,一般都能获得110—120的空载Q值。若大于半圈或更多,就需要减小配振电容的数值,若找不到合适的配振电容,就得拆开中周,减少总匝数。
     在调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Ic时,调到设计的电流后,发现有载Q值太高,可以再调高Ic,即增大了电压增益,同时也降低了有载Q值,但一中放Ic不能过大,多大对接收弱信号信噪比降低,此时最好拆开中周,改变抽头和次级匝数。
     典型的单中周6管机,调试简单一些,双中周在调试中还需要改变耦合电容的数值,才能得到理想的幅频曲线。双中周不太好调,当耦合电容处于欠耦合时,若调出参差谐振,也会出现“平顶”和“双峰”的假象,导致中放增益降低。见下图调出参差谐振计算,参差调出的双峰与双中周过耦合无差别,但参差谐振增益降低2.48倍。即7.9分贝。
一、通过理论计算,可以得到综合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各项指标的各参数数据,这对我们在调试中,达不到指标。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大有帮助。
业余条件下,要想通过手工对中放进行理论计算,由于涉及的量太多,计算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采用软件计算,就相当容易了。
  计算1

   1、        计算结论:
中周空载Q=70,三极管放大倍数β=40,一中放Ic=0.4,二中放Ic=1mA,经计算和获得总增益约60.4分贝,即1047倍,若输入最小信号50uV,50×1047=52.3mV。若中频频率调准,可得到通频带约5.5KHz,偏调±10KHz时选择性约23.7分贝,一中放的Ic由0.4—0.08mA变化,能使增益变化(AGC)26.22-12.48=13.75分贝。
对比一下收音机等级,
①选择性:三级:选择性不小于20分贝,二级选择性不小于26分贝。此选择性(23.7分贝)是高于三级收音机水平。不要指望调谐回路带来多大的选择性,同步跟踪准确时,只能带来2、3分贝的选择性,偏调时还会使总选择性变坏。
②AGC: 三级:输入变化26分贝,输出变化不大于12分贝,二级,输入变化32分贝,输出变化不大于10分贝。
计算一下:26-13.75=12.25,AGC在加深一点点,就能达到三级收音机指标。
③灵敏度:虽然说灵敏度主要决定中频增益,但磁棒的长短,空载Q值,同步跟踪是否良好,匹配是否良好,本振输出电压是否最佳等因素影响,所以,只凭中放增益,无法确定灵敏度。
2、        计算过程:
软件中蓝色字后面的数据框的数据需手工填写。计算如下:
计算条件:β=40 RC=300k,一中放增益:Ic=0.4,二中放增益:Ic=1
  (1)二中放增益:Ic=0.4
    (2)二中放增益:Ic=1
    (3)一中放增益  Ic=0.08
     (4)在一中Ic=0.4,二中Ic=1mA时,根据3只中周有载Q分别等于63,51,44
算出通频带和选择性
  算出通频带和选择性的结果如前所述。
  一中放Ic电流由0.4到0.08毫安,使中周1有载Q由63变到67,再计算一下幅频特性:
两图比较变化不大。
此种条件下,调试中频幅频曲线很容易,只要三只中周谐振频率都在465KHz上。可以不用仪器,接收若信号,使声音最大,但不一定使中频频率谐振在465KHz上,若相差太远,同步跟踪统调效果不好。
未完待续

网友:
又见常老师大作,获益多多。将来可以成集。

楼主:
     计算2
    计算结论:
条件:
      中周空载Q=70,三极管放大倍数β=140,一中放Ic=0.4,二中放Ic=1mA,看看带来多大的收获。
         经计算和获得总增益约64.1分贝,1603倍,若输入最小信号50uV,50×1603=80.15mV。若中频频率调准,可得到通频带约4KHz,偏调±10KHz时选择性约25.7分贝,增益与选择性都有提高,但选择性也没达到二级收音机指标,已经接近。
计算过程:
  一中放Ic=0.4
二中放Ic=1毫安
三中周有载Q分别是 66, 61,44的幅频特性

放大倍数40与140的三极管,当Ic不变时,中周空载Q值不变时,带来的增益并不与三极管放大倍数成正比,没得到显著增大的增益。增益由60.4增大到64.1。选择性由23.7到25.7分贝。
   未完待续

网友:
跟着常老师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很感谢能分享给众坛友这么有用的知识!

楼主:
    计算3
   计算结论:
  条件:
        中周空载Q=120,三极管放大倍数β=140,一中放Ic=0.4,二中放Ic=1mA,看看带来多大的收获。
      经计算,带来很大的惊喜,获得总增益约70.7分贝,即3427倍,若输入最小信号50uV,50×3427=171.3mV。若中频频率调准,可得到通频带约2.8KHz,偏调±10KHz时选择性约34分贝,增益与选择性都显著提高,选择性远超二级收音机,但觉得通频带太窄了。
计算过程:
   一中放增益   Ic=0.4
   二中放增益  Ic=1毫安
  选择性和通频带
解决通频带过窄,可以采用中频参差谐振调整中频幅频特性,调试数据如下:
      经过参差谐振调整后,可得到通频带约4.5KHz,选择性约30.4分贝,选择性超过二级收音机指标,但增益放大倍数会降低1.76倍,即4.9分贝,70.7分贝的增益减去4.9,参差后总增益65.8分贝。参差谐振的调试需在有扫频仪条件进行,调试需要反复耐心的反复调整,因为三只中周的中心频率都不在465KHz上。
比较计算2,为了保证通频带,增益由64.1到65.8,增益改观不算大,但选择性由25.7到30.4分贝,效果还是显著的。远超二级收音机选择性指标。
    由第一次β=40  Q=70到第三次β=140  Q=120,使增益由60.4到65.8,选择性由23.7到30.4分贝。
    未完待续

楼主:
     计算4
       计算3将中周空载Q值提高到120,增益和选择性显著提高,但通频带觉得过窄,参差谐振改善通频带,但把增益拉下来不少。改变中周次级匝数会带来什么效果?
      条件:中周空载Q=140,三极管放大倍数β=120后,中周1,次级由7匝改为24匝,中周2由10匝改为21匝,中周3匝数不变。
     计算结果:经计算和获得总增益约73.3分贝,即3427倍,若输入最小信号50uV,50×4623=213.1mV。若中频频率调准,可得到通频带约3.6KHz,可以接受。偏调±10KHz时选择性约30分贝。若采用参差谐振,将通频带调到5KHz,此时的选择性约26分贝,增益降低3.5分贝,73.3-3.5=69.8分贝,即3090倍。
     看来还是改变中周空载Q值,三极管放大倍数,中周匝数比,三个途径的改变,获得了更高的综合指标,但拆中周是件麻烦事,不小心会把中周弄坏。实际还是改变三极管的静态Ic电流来改变增益最方便。
计算过程:
  一中放增益  Ic=0.4
  二中放增益  Ic=1毫安
    幅频曲线
    参差谐振幅频曲线。
三级单中周的收音机,通频带和选择性的相互制约太大,想得到较宽的通频带,选择性明显降低,所以,中放的通频带和选择性要想得到二级收音机以上的指标,必须采用双中周。双中周的通频带和选择性间的相互牵连明显好于单中周,但也相互牵连,高级收音机还要采用宽带、窄带转换。
   未完待续

网友:
以上结论,用在FM波段,应该也是成立的吧?

楼主:
       两级双中周加一级单中周,是较典型的收音机中放,三级中周的有载Q值和双中周的耦合系数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幅频特性,使调试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双中周要求中周的空载Q值比单中周要高,才能调出更好的幅频特性。
     计算5   中等空载Q值
       计算条件:两级双中周,一级单中周,空载Q=90,有载Q分别是81、78、44,耦合系数第一级1.35,第二级1.3,耦合电容5.6p,两级都是过耦合,出现双峰,但与第三级中周配合,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8KHz,选择性:偏调±10KHz,32分贝,超出二级收音机,向一级收音机靠近,通频带指标明显高于单中周。
    下图是两级双中周的双峰曲线和三只中周总幅频曲线
   计算6   中等空载Q值
      计算条件:两级双中周,一级单中周,空载Q=90,有载Q分别是73、69、41,耦合系数第一级1.33,第二级1.35,耦合电容第一级8.2p,第二级10p,两级都是过耦合,出现双峰,但与第三级中周配合,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9KHz,选择性:偏调±10KHz,26.8分贝,超出二级收音机。
    总幅频特性见下图:
   未完待续

网友A:
上一篇帖子不是已经讨论过高(中)频增益只与Yfe有关,与β值无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篇帖子不是已经讨论过高(中)频增益只与Yfe有关,与β值无关吗?

      不知道上贴为何把你误导成这样,上贴是以一级中放实验为主的讨论,实验一定要弄清实验的条件:中周空载Q值不变,匝数比不变,Rc随Ic变化不大,一级中放负载阻抗不变的条件先实验的。得到的结论是:当三极管静态电流Ic不变,负载阻抗RL不变时,不同放大倍数的三极管,对电压增益影响不大。此条件下,增益的主要影响是yfe,讨论过当β远大于1,Ic较小的条件下,或略1和rbb,yfe≈Ic/26。
      此贴经过理论计算:两级中放,当中周匝数比不变,Ic不变等条件,空载Q=70,β由40增大到140,二级中放总增益由60分贝增大到64分贝,不知道为何把误导为跟β无关。
       实际不同的读者读完一个论述,都会产生各自的理解。所以,我在关于反向AGC对增益的控制声明过,我的理解β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与有关资料不符,最好别相信我的说法。
      我的帖子,有些不严密语言叙述,这是我常犯的毛病,必定不是电子专业出身,也不是在叙述语言要求十分严格的“定义”。对此贴有兴趣的坛友对付着看吧。

楼主:
    上贴通过三只β不同的三极管一级中放的实验,得到结论总结如下:
     1、电压增益的增益随Ic的增大而增大,随三极管的不同变化曲线有所变化。
     2、当Ic相同时,不同β值,电压增益略有变化(基本不变)。
     3、当Ic由0.1—1毫安变化时,β值不变,增益的变化范围最大,β值变化大的,增益变化范围变小。

      第二条的基本不变,实测是微小变化,所以叙述为”基本不变“。理论计算一下见下图:放大倍数是64和140的两只三极管在Ic=1毫安的条件下,其他参数,可在计算中看到,增益分别为37.06和37.75分贝,增加了0.69分贝,但理论计算是假设他们Rc都等于300K,忽略了yre的影响得到的计算结果。

楼主:
     计算7   较高空载Q值等于135
       计算条件:两级双中周,一级单中周,空载Q=135,有载Q分别是118、101、81,耦合系数第一级1.83,第二级2.04,第一级耦合电容5.2p,第二级耦合电容6.8p,两级都是过耦合,出现双峰,但与第三级中周配合,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8.5KHz,选择性:偏调±10KHz,37分贝,选择性达到一级收音机选择性指标。
     下图是两级双中周的双峰曲线和三只中周总幅频曲线
    改变耦合系数,耦合系数第一级1.48,第二级1.27,两级耦合电容4.2p,
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6KHz,选择性:偏调±10KHz,46分贝,选择性达到特级收音机选择性指标。
     总幅频特性见下图:

楼主:
       计算8   超高空载Q值等于200
      计算条件:两级双中周,一级单中周,空载Q=200,有载Q分别是186、172、145,耦合系数第一级2.63,第二级3.47,第一级耦合电容4.7p,第二级耦合电容6.8p,两级都是过耦合,出现双峰,但与第三级中周配合,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8.5KHz,选择性:偏调±10KHz,46分贝,选择性达到特级收音机选择性指标。
     三只中周总幅频曲线
    改变耦合系数,耦合系数第一级2.24,第二级2.06,两级耦合电容4p,
总幅频特性是:通频带6KHz,选择性:偏调±10KHz,大于60分贝。
    切比雪夫型幅频曲线
     总幅频特性见下图:

楼主:
       双中周的幅频特性决定与各中周的有载Q值和耦合系数,要想得到高选择性,必须提高有载Q值。提高有载Q的两个途径,提高空载Q,减轻负载对中周的影响,但通过增大三极管输入阻抗来减轻负载对中周的影响,会导致中放增益降低,所以,还是设法提高中周空载Q值和增大三极管输出阻抗更划算。
      调整中放静态电流Ic不只是调整增益,还会改变有载Q,所以,必须通过反复改变Ic和改变耦合系数,才能得到所需的选择性和通频带。
     下图是我在实际调试中频幅频特性中,得到的实际数据,图465b的宽带通频带约9KHz,择性大于36分贝。实测中频465b对照理论计算465c幅频特性很相近,双中周有载Q值应该已经做到超过100。中频465d是实际调出的窄带
    中频465a
   中频465b
   中频465c
   中频465d
  实测装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