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股丝包线做室外天线耐用吗

楼主(2023-09-11):
     现在用的天线是卫星锅同轴电缆线,5楼拉到2楼,地线用网线,   现在想升级一下天线,想用丝包线,问了卖家客服说,装室外不防水!一直纠结要不要买?师傅们可以给个建议吗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用2平方以上铜编织线,便宜又结实,浸绝缘漆后也防水和腐蚀。

网友:
丝包线,很脆弱的。干不了这个事。

想省事,看看 jun用天线,X鱼上很多。

网友B:
丝包线做室外天线肯定不耐用,那么细,风摆+腐蚀,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2平方以上铜编织线,便宜又结实,浸绝缘漆后也防水和腐蚀。

师傅是这种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是这种吗,效果怎么样

这个我用过,效果还可以。我用的没这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包线做室外天线肯定不耐用,那么细,风摆+腐蚀,很容易断。

师傅用网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是这种吗,效果怎么样

就是这种编织铜线,很结实,浸绝缘漆后防水防潮,用自喷清漆也行,很便宜,2平方的才1元多一米。我用话筒屏蔽线和电视馈线都做过,也用1.5平方塑胶电力铜线做过,都没编织铜线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用网线效果怎么样

网线用几年也没问题,好的网线都是铜线。

网友:
買電線,銅線效果好

网友C:
买音箱喇叭无氧铜线比什么线都强!

网友:
我直接拉的20米4平方多股铜芯线,效果很好

网友(2023-10-25):
家用铜电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音箱喇叭无氧铜线比什么线都强!

朋友请问用这种天线,收到强台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2023-12-24):
引用 楼主:
朋友请问用这种天线,收到强台最大电流是多少?

要看你与发射台接收的距离和电台的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