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3-09-11):
请教各位老师超再生接收机在工作时会向外辐射电磁波.所以想请教一下.电路工作时辐射出来的电磁波频率是不是就是接收机接收频率呢?它的接收频率大概最高到几兆

网友A:
超再生接收机会产生二种信号外泄。一种是间歇振荡,而另一种就是接收频率。

一般来讲前者因为频率较低,其谐波对附近接收机影响不大,而后者就会大些。

超再生接收最高可以接收几百MHz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接收机会产生二种信号外泄。一种是间歇振荡,而另一种就是接收频率。

一般来讲前者因为频率较低, ...

老师这样行不行.我用手持频率计测量电路的辐射频率.那样测出来的频率是不是就是接收机接收频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样行不行.我用手持频率计测量电路的辐射频率.那样测出来的频率是不是就是接收机接收频率呢?

超再生接收机的外泄是据以基于间隙振荡频率而断续的。它可能会对临近接收机产生干扰,但其间断性发射及强度未必会让的持频率计正常工作。

我没有试过,以上是基于理论知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