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告诉一下康艺8912-2走线

楼主(2023-09-11):
有谁告诉一下康艺8912-2走线,走刻度这一部分。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康艺8912的,你可以参考.

调谐旋钮和刻度盘的线,没有关系,单独的两组线.

网友:
这个问题用文字难以表达
只有自己尝试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康艺8912的,你可以参考.

调谐旋钮和刻度盘的线,没有关系,单独的两组线.

感谢--------------

网友:
这线走的,比电路图还复杂。

网友:
这两组线 没有关系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调谐的同时要指示刻度,如果没关系就说不过去啊!

网友(2023-12-15):
神笛3266收录机的拉线,更奇葩。简直是噩梦。这康艺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