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FA长寿命电容声音怎样?

楼主(2023-09-11):
javascript:;这个电容做胆机高压滤波声音怎样?

RIFA长寿命电容

RIFA长寿命电容

RIFA长寿命电容

RIFA长寿命电容

网友:
不咋地 我也有

网友:
工业电容吧?看不出是长寿命,都是JS吹得吧

网友A:
容量太大,关机后,高压会保持很长时间,对电子管的寿命无益。

网友B:
只能用在整流电源滤波电路,体积与容量都很大,误差也不算小。对音质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电解电容对于声音来説,都应该是惨不忍睹。
从性能上来説,音频应该用CBB电容,固态电解的性能也比这种液态的好很多。但这两种,在容量、体积、耐压、价格上比不了液态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大,关机后,高压会保持很长时间,对电子管的寿命无益。

有人喜欢这种大水塘

网友:
这个选透明皮的好一点。。。。

网友:
你这个容量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在整流电源滤波电路,体积与容量都很大,误差也不算小。对音质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耦合用云母电容声音怎么样?知道的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耦合用云母电容声音怎么样?知道的说说。

解析过高,人声不润

网友:
这种大电容没用过,一般用的是33微法的,声音很中正。

楼主:
打算用这种电容做6C33单端的电源滤波。因为手中有6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对于声音来説,都应该是惨不忍睹。
从性能上来説,音频应该用CBB电容,固态电解的性能也比这种液 ...

不懂不要误导其它人。

网友E:
容量大 缺点就是体积大可能放不进小机箱。 但一定要加个放电电阻以防关机后伤人或损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大 缺点就是体积大可能放不进小机箱。 但一定要加个放电电阻以防关机后伤人或损坏管子

做分体机。加放电电阻是个好建议!谢谢提醒!

网友:
谢谢mmpp110老师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