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测量油烟机的排风量?

楼主(2023-09-11):
想到几个办法:1在排风口的固定距离放置一个风力发电机(电脑排风扇即可)2,设置一个风压板,观察其偏转角度,3,设置风压表。虽然可以测量风速,但只能比较风速的差别,缺少标定参照。

网友:
风压x面积=压力,可以用动能转换:mv=ft,也可以能量守恒,面积x风速=流量~体积~质量,进一步算出功率。风压和风速是平方关系。

网友A:
找个旧T12 烙铁头,通10-500ma电流,测他的温度,把这个东西放到风道里测出温度互相比较就知道了。嫌大就弄个热探头加上一个小电阻丝,加热后测量温度下降值即可。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二极管,加上80ma电流在固定时间后将电流减少到10微安测他的正向压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T12 烙铁头,通10-500ma电流,测他的温度,把这个东西放到风道里测出温度互相比较就知道了。嫌大就弄 ...

我好像记得,大众的某款测进气流量传感器就是类似这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T12 烙铁头,通10-500ma电流,测他的温度,把这个东西放到风道里测出温度互相比较就知道了。嫌大就弄 ...

降低的温度和空气流速有关。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的温度和空气流速有关。是这个原理吗?

似的,道理很简单,相对比较就无所谓绝对坐标了。

网友B:
看到过安装油烟机的人用专门的测量仪器测进气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安装油烟机的人用专门的测量仪器测进气口

气象用的风速表测出风口风速可以吗?风速*出风口面积,,,,,

网友:
这个就没用过,也不懂怎么计算。不过如果你手上有仪器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象用的风速表测出风口风速可以吗?风速*出风口面积,,,,,

不可以,出风口各处流速不一样的。只能够用一个已经标定的气体流量计,如旋进漩涡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出风口各处流速不一样的。只能够用一个已经标定的气体流量计,如旋进漩涡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 ...

气体流量计是怎样解决出风口各处流速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体流量计是怎样解决出风口各处流速不一样的?

要将出风口用软连接连接至一个直管段,直管长度要有流量计口径的十五到二十倍,,流量计出口也需要一个直管段,流量计安装说明有要求,经过这直管段之后,气体呈现稳定的层流状态,之后进入流量计。旋进漩涡式流量计进口端有将被测量介质生成漩涡的漩涡发生器,前端直管段要求低很多,旋进漩涡式流量计测量压力损失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将出风口用软连接连接至一个直管段,直管长度要有流量计口径的十五到二十倍,,流量计出口也需要一个直 ...

还挺复杂的!关键是如何把气流变成均匀的分布,流量计对气流的影响最小。如果某一固定点的流速和整个气流有比较固定的数量关系问题会不会变得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挺复杂的!关键是如何把气流变成均匀的分布,流量计对气流的影响最小。如果某一固定点的流速和整个气流 ...

很久没有和别人讨论这类问题了,您有兴趣我也愿意多交流交流,,,
管道内横截面各处流速是不一样的,介质呈层流状态,管道中间处流速最高,靠管壁处流速最低,这还和被测量介质性质有关,和管道内壁粗糙程度有关,介质和管壁摩擦产生损耗,介质分子之间也产生摩擦,形成了管道阻力,不可能有某一点的流速就可以根据截面大小算出单位时间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有和别人讨论这类问题了,您有兴趣我也愿意多交流交流,,,
管道内横截面各处流速是不一样的,介 ...

“不可能有某一点的流速就可以根据截面大小算出单位时间流量”--------------那么河水流量是怎么测得的?是不是根据某个位置的流量推测出整个截面的流量?看来出风管道的长短对流量影响不小?但有一点可以知道长管道的不同长度位置的流量是相等的。还有一点,出风口最近位置和加上一定长度管道位置的流量会变化的?(管道摩擦的原因?)也会影响隐约记得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