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指点这个东西的名称

楼主(2023-09-11):
  各位坛友,有谁知道上图红圈内的陶瓷柱的名称叫什么?淘宝上没有搜到,不知道名称叫什么?

网友A:
这种绝缘陶瓷支架是工厂配套的,淘宝是买不到的。不知大小如果直径5mm的话可以用5mm磁管保险丝代用,磁管长短需要磨削修正,磁管的两头铜帽可以用来焊接固定。

网友B:
可以考虑特氟龙。这个东西的特性不比陶瓷差。

网友:
搜陶瓷绝缘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绝缘陶瓷支架是工厂配套的,淘宝是买不到的。不知大小如果直径5mm的话可以用5mm磁管保险丝代用,磁管长 ...

好主意,修整一下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特氟龙。这个东西的特性不比陶瓷差。

特氟龙材料很好,我有一个三连应该也是特氟龙材料的支架。

楼主:
谢谢指点我搜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搜一下看看。

淘宝搜“陶瓷垫片”

网友:
难道你的那个东西烂了?

网友:
买了还得端面镀银才能使用。否则还是恢复不了。